两个独立电网通过直流连通,同一电动机在两地转向是否一样?

楼主(2008-06-21):
两个独立电网如广东电网和贵州电网,通过“贵广二回±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联结,一台在贵州制造的电动机其接线端子UVW分别接贵州电网的L1/L2/L3,假如电动机顺时针旋转,哪么这台电动机来到广东,电机UVW一样接广东电网的L1/L2/L3,则此时该电动机还是顺时针旋转吗?

网友A:
你肯定是想象力太丰富了。肯定是不知道什么叫直流,什么叫交流,什么叫直流输电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同一台电动机,在全国各地电网都按电机接线端子U1V1W1接电源L1/L2/L3,请问电动机的转向是否一致?

网友B:
国家对三相电的相位有规定,是一样的

楼主:
1、那国家有没有规定,一台普通新出厂异步电动机,按接线端子U1V1W1接电网L1L2L3,其转向是否统一?
2、如果不统一则电机到达用户接线时其转向只能碰运气,对于大电机转向若是反了,调相是很麻烦的。
3、如果统一则所有新装新换或返修电机就可以实现一次性转向正确,避免了无谓的重复劳动,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4、包括更换绕组的电机,维修后转向必须与上诉规定(如果有)一致。
这是我楼顶提问的初衷。

网友C:
通过“贵广二回±5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联结

你知道为什么直流电机只用在精密控制上吗?就是因为直流电远距离输送不了,而交流电可以远距离输送,但交流电机有耦合问题,不能精度控制,所以才把交流转换成直流用.

楼主:
我印象中直流输电可以减小一根导线,且没有交流损耗,几千公里的线路这笔投资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