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渣浆泵。需要优化哪些参数?

楼主(2008-06-21):
前几天我公司客户送来一台160KW ,ABB变频器是拖动一台渣浆泵。经检测变频器问问题不大,客户说经常报过流故障。我到现场看过发现由于拖动是渣浆泵,电流变化很大。忽高忽低波动。请调试过此类设备的同行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分别调整瞬时过载转矩(电流)设定值和I2T过热保护设定参数。。

楼主:
谢谢平和,再次恳请调试过类似设备的同行给予指教

楼主:
我这几天要去给客户调试,再次恳请调试过此类设备的同行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B:
呵呵

渣浆泵电流就是波动很大

建议换大一档

再调瞬时过载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