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电池应该多少时间换一次啊?

楼主(2008-06-21):
FX2N的电池应该多少时间换一次啊?

网友A:
一般3-5年的时间

网友B:
看情况拉。。那面板灯亮了就要换了。。

网友C:
用M8005串接报警喇叭或灯。

电压低了就会触发M8005报警。

在20天以内换掉一般没问题,实在没有电池,就不要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