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08-06-21):
在计算时是剩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还是剩电容补赏后的功率因数。

网友A:
呵呵,看不大懂,楼主要算设备的运行功率吗?

网友B:
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是指设备在额定情况下运行的参数,如果不是额定工况则功率因数就不是额定值。

楼主:
设备的运行功率  在计算时是剩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还是剩电容补赏后的功率因数。

楼主:
p=1.7*U*I*功率因数    是剩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还是剩电容补赏后的功率因数

网友C:
如果是计算设备本身的功率,那就乘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

网友D:
如果是计算没有电容补偿前设备的功率,那就乘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

如果是计算电容补偿后设备的功率,那就乘电容补偿后的功率因数

这两次计算得出来的功率一样吗?   一样的。

那我用了电容补偿还乘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算出来的是什么功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是啊,这是什么功率?还是不是功率?

网友E:
算设备的吧.

楼主:
7楼说的明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