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液氨的压力变送器用普通型就可以了吗?

楼主(2008-06-21):
用来测液氨罐的压力,没必要用隔离型变送器吧,普通型也可以了吧?

谢谢!

网友A:
液氨的温度是很低的,一般的压力变送器工作温度是不可以的

至少要转接一下,把温度降下来

网友B:
没必要用隔离型变送器,一般的压力变送器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不过氨有腐蚀性,要求选用耐腐型的压変,譬如316材质的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氨有腐蚀性,要求选用耐腐型的压変,譬如316材质的比较好

316材质的不行的!

网友E:
316材质的 到底行不行啊 怎么说法不一呢??

网友F:
316材质好像也用不了几年,应该用哈氏合金

网友G:
你这种场合如果是零下40度或者更低,普通的压力变送器是受不了的。没有做过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清楚的,因为低温传导会影响电路的正常运行,要用铁管引出来,先升高温度才行,关于腐蚀的事情,没有一种合金不受影响,只是腐蚀的速率的问题。如果是氨,也要看他的浓度问题,能使用的材质也不好说。当然以经济实惠为主。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请来电。13725463925徐先生

网友H:
引用 网友F:
316材质好像也用不了几年,应该用哈氏合金

我估计一年都困难!!

网友I:
呵应该用氨用压力变送器

网友D(2008-08-08):
引用 网友F:
316材质好像也用不了几年,应该用哈氏合金

要真的能用几年那还有什么话呀?

网友E:
我有款 测冷媒用  压力变送器

  客户反应还不错

  有这方面兴趣的话 可以打电话 聊聊!!

   15004049483   王

网友J:
316L就可以了,不要听别人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