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导线究竟干什么用?

楼主(2008-06-21):
记得前几年看过一次空心导线,想请教一下高手空心导线究竟有什么用呢?

网友A:
呵呵,只见过用在超高压上的空心管形母线。作用是因有趋肤效应而采取的节约金属材料的措施。

网友B:
有些是用在大功率设备上的,一般中间通冷却液的  (水)..

网友C:
集夫效应

网友D:
还没见过,真想多听听!

网友E:
这种导线还真没见过,呵呵

网友F:
比如高频焊,散热需要

网友G:
这种导线用的很多吗,特殊场所用的吧,不过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H:
电流的带电粒子都是在导线表面传输,空心的导线,有利于带电粒子的传输,不容易产生集肤效应,更好的散热。

网友I:
供高频电流使用

网友J:
8楼的话是不是用词不恰当呀,应该是根据集肤效应更好地利用导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J:
8楼的话是不是用词不恰当呀,应该是根据集肤效应更好地利用导线。

是这样的。在功率大的情况下也是为了给导线通水散热

网友L:
回8楼:只有交流有集肤效应,直流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M:
1.2楼的说得很好.

曾见过一种焊机,是间连接冷却介值.

网友N: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ksw X积分:97
帖子:121注册时间:2007-8-6 16:26:00 9楼 回复时间:2008-6-24 16:47:10 供高频电流使用

--------------------------------------

高频电流的集肤效应厉害,有道理

网友O:
对集肤效应百度了一下,结果如下:

       集肤效应又叫趋肤效应,当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过,这种现象叫集肤效应。是电流或电压以频率较高的电子在导体中传导时,会聚集于总导体表层,而非平均分布于整个导体的截面积中。频率越高,趋肤效用越显著。
        因为当导线流过交变电流时,在导线内部将产生与电流方向相反的电动势。由于导线中心较导线表 面的磁链大,在导线中心处产生的电动势就比在导线表面附近处产生的电动势大。这样作用的结果,电 流在表面流动,中心则无电流,这种由导线本身电流产生之磁场使导线电流在表面流动。
集肤效应是电磁学 涡流学(涡旋电流)的术语
        这种现象是由通电铁磁性材料 靠近未通电的铁磁性材料 在未通电的铁磁性材料表面产生方向相反的磁场 有了磁场就会产生切割磁力线的电流 这个电流就是所谓的涡旋电流 这个现象就是集肤效应
        在高频电路中可以采用空心导线代替实心导线。此外,为了削弱趋肤效应,在高频电路中也往往使用多股相互绝缘细导线编织成束来代替同样截面积的粗导线,这种多股线束称为辫线。在工业应用方面,利用趋肤效应可以对金属进行表面淬火。
        考虑到交流电的集肤效应,为了有效地利用导体材料和便于散热,发电厂的大电流母线常做成槽形或菱形母线;另外,在高压输配电线路中,利用钢芯铝绞线代替铝绞线,这样既节省了铝导线, 又增加了导线的机械强度,这些都是利用了集肤效应这个原理。
        集肤效应是在讯号线里`最基本的失真作用过程之一,也有可能是最容意被忽略误解的。与一般讯号线的夸大宣传所言,集肤效应并不会改变所有的高濒讯号,并且不会造成任何相关动能的损失,正好相反。集肤效应确实会因传导体的不同成分,在传递高濒讯号时,会有不连贯的现象。同样地,在陈旧的线束传导体上,集肤效应助长讯号电流在多条线束上的交互跳动,而对于声音造成刺耳的记号。

网友P:
这种导线还真没见过,可能就是他们说的肌肤效应吧!

网友Q:
集肤效应,大电流通过2根或4根导线传输。

网友R:
高频淬火机上淬火的那根铜管就是啦。里面通冷却液。

网友S:
都有用在什么地方啊,机械强度不是降低了

网友T:
中频电炉,高频淬火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赐教!!!!!!!!!在这里我请教不是空心母线。我所说的这种空心导线,严格的来说是一种在中央空调上应用的一种空心橡皮

线,它其实并不传输电能。作用是 什么呢?有待各位再请教我们的前辈吧!!!!!

网友U:
“是一种在中央空调上应用的一种空心橡皮线,它其实并不传输电能。”

1、你瞎问,我瞎说 ;

2、其实不是橡皮线,是外部包着保温橡皮的金属空心管;

3、如果截面小就是节流调压管;

4、维持高低压稳定运行;

网友V(2008-08-01):
引用 网友F:
比如高频焊,散热需要

网友W:
1节省金属材料,降低成本,减轻重量

2增加可弯曲度

3中间可加冷却液

网友X:
趋肤效应

网友F(2009-04-15):
空调上的铜管是通冷媒的,也就是热量转移的载体通道。

网友Y:
呵呵!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