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8-06-21):
我是初次接触伺服的。看说明书伺服放大器必须加位置控制器吗?单独的伺服放大器需要编程吗?

网友A:
加不加位置控制器,看您是怎么用了。单独的放大器一般不需要编程,也无法编程,只能设参数(也有集成了控制功能的放大器,可以编程)。

网友B:
伺服放大器,主要起放大信号作用,一般不能编程,现在欧美的伺服,有些融合了一些PLC功能,可最为单轴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