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两台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8-06-21):
请用接触器等元件实现以下控制要求:

有两台空压机电机,要求M1先工作3--4秒之后,再启动M2。

工作步骤:

1、当压力达到上限时停M1,M2继续工作。当压力下降到下限时,M1启动,两机一起工作。

2、当压力再次达到上限时停M2,M1继续工作。当压力下降到下限时,M2再启动,两机一起工作。

3、之后重复第一步,如此周而复始,即M1、M2交替工作。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简单的逻辑控制。。用继电-接触器系统货小型PLC都可实现。。没能力做就找人外包了。。

网友B:
用PLC方便点

楼主:
性价比不合算,不想采用PLC。

楼主:
TO和平:可否帮忙各做以下,给个简图也行。谢谢!

网友C:
可以做!要太多继电器了

网友D:
用一个单片机的板子,300 RMB 就可以搞定。不知你的价位在多少?

网友E:
用个计数器做那不是很好吗,

网友C:
简图画好我传不上来!我不是VIP搞它不掂

网友C:
各位高人给看一 下行不?

网友F:
用一个压力检测开关检测压力就行了。

网友G:
两个接触器  一个压力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 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