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H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08-06-21):
我是刚接触学习PLC的,现在用的PLC型号是CPM2AH-40CDR-A,用RS232电缆跟电脑连接,软件是CX-P5.0的,运行“自动在线”后,显示无法连接到PLC,菜单里“传送到PLC,从PLC”也是灰色的。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注意以下几点:

1.电缆是专用的,即一般电缆不能用。

2.com口必须是com1

网友B:
基本电缆做法不对

不是标准的232口

QQ 380311035

网友C:
我有专用电缆,WHX8859@163.COM

网友D:
CX-P5.0里缺了通讯协议也会连接

网友D:
CX-P5.0里缺了通讯协议也会无法连接

楼主:
电缆是我在电器市场10块钱买的,跟电脑和PLC能连接,现在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果然发现不对,它是1-1,2-3,3-2,4-4,5-5,6-6,7-7,8-8,9-9。那我再买根专业电缆试试,谢谢大家啦!

网友E:
菜单里“传送到PLC,从PLC”也是灰色的。请问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

楼主:
电缆重新焊接后,已经可以连接了

之前用的软件7.1的,不行,现在用5.0的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8-27):
对:胥小勇 关于

电缆重新焊接后,已经可以连接了

之前用的软件7.1的,不行,现在用5.0的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能说说怎么焊接的吗?我在郁闷中啊!ghm90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