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6-21):
向各位高人请教:

    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一台ABB acs400的变频器,它的控制面板怎么按就是没有反应,菜单也看不到,改变不了参数,只可以更改显示的电流和频率,按启动键出现AL-5,其它一点反应都没有,请请问各位高人,是不是被锁定了,如何解开?谢谢!!!!!!!!!!!!!!1

网友A:
你的机已经设置的是外部控制模式和参数锁以锁定!

网友A:
1602=1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设备还在运行,      要到下个星期天才可以接着作, 所以现在不能调试,我以前没有用过ABB的,请教WCM工程师,如何进入到设置界面,改变1602为1呢,1602为0是键盘锁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