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故障

楼主(2008-06-21):
设备介绍:轮胎式起重机,大车机构两侧腿子由55KW电机驱动,起升机构由185KW电机驱动,都由变频器提供电源,,因为大车和起升不能同时动作,为了连锁,其中一侧大车电机和起升电机公用一台220KW变频器驱动。另一大车电机单独60KW左右变频器驱动。

故障出在公用的变频器这一套线路上,变频器是德国AEG产品,较老。起升和大车都是手柄用8位格雷码经过转换直接接入变频器。

故障现象:单独动大车时,不管怎么动,即便你一动一停也正常,单独动起升机构也是很正常,但是当动完起升后,再一动大车,偶尔会报ENCODER FAULT(编码器故障),(大车两侧有速度反馈,采用编码器)而且需要复位多次。不是每次起升转换大车时都报,大约有是10次内有3次报故障,全是编码器故障。

我觉得问题出在起升转换大车这一过程,所以我把起升/大车手柄编码器更换,转换方向开关检查,各自编码线路排查,没有发现异常点,故障依旧。

目前故障仍存在,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我应该如何去判断和修复这个故障。

我写的如果有不明处也请说明,我会及时跟贴。

楼主:
故障解决,是信号干扰造成,编码器反馈线在两米外的接线盒内接在线排上,但是这两米线的屏蔽层断了,我在断处引出一跟铜线,接地后,故障现象就没了.

分析是转换瞬间变频器形成的尖峰电压对信号干扰严重造成的.

修了好多天才找到地方.呵呵

网友A:
     虽然没见过没用过。     但还是感谢 LZ 分享,鼓励多发技术贴、~

网友B:
宝贵经验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找到故障点不容易..

网友D:
屏蔽断线不容易想到的故障.

网友E(2008-07-22):
多些了啊

网友F:
感谢分享啊,变频器确实影响太大了,但又不得不用,只能消除其干扰了

网友G:
我现在也干修理天车,以后咱们多交流一下吧,afzhss@163.com不过我们的天车没那么复杂,即没编码器,也没变频器,就凸轮与电阻,所以我们这的天车比楼主那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