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10KV高压电机维修方案

楼主(2008-06-21):
探讨:10KV高压电机维修方案,一台原6KV等级后升压改造10KV的JR158_8 380KW高压电机,运行5年后,有两个线圈在槽外端部有匝间短路故障痕迹!什么维修方案?是小修(只更换损坏线圈)还是大修(定子线圈全换)好?

网友A:
据我所知,我厂高压电机匝间短路的话,一般是小修。

网友A:
还有,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另外的帖子: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0221245700001

楼主(2008-08-24):
现在是采取了大修方案

网友B:
最好征询电机修理厂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