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相同,功率大电机比功率小的电机运行电流反而变小?

楼主(2008-06-21):
一台15kw 28.7a水泵电动机转速2930,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电流32a,电动机过载跳闸,更换为18.5kw 35.6a同样转速电动机,进出口阀门同样全开,电流只有23a,两台电动机均为全新,手扳转轴机械转动灵活,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功率大的电机电流反而变小?(负荷不变,两台电动机空载电流没有对比)

网友A:
大人和小人拿同样重的物体,大人没那么吃力。

网友B:
可能是15Kw电机的实际功率达不到15Kw,厂家在用铜量上减了料。

两台电机电流不同,其实两台电机电流的有功成分应该是一样的,电流大的一台电机所显示的电流中无功成分大于另一台(当负载超过额定值时,电机的无功电流将增加)。

以上假设可以用电度表来证实,是否属实。

网友C:
15kw电流32a满负荷,18.5kw 电流只有23a轻负荷。

网友B:
两台电机的有功消耗应该一样,差别是无功部分。

当电机负载超过额定功率过大时,无功电流将再次增大(由转差引起的无功)。你的大电流电机可能实际功率达不到15KW。

以上假设可装一个有功电度表,再装一个无功电度表来试验。如果两台电机的有功消耗一样,而无功有差别,以上假设就得到证实。

楼主:
我也想验证,可是试验条件已经不具备,没理由叫机修工把18.5kw电机拆下,换15kw电机,作完试验后又叫机修工把15kw电机拆下,把18.5kw电机装上。
如果真的这样恐怕等着炒鱿鱼。

网友B:
理论上可作这样的分析,如果你用一台11Kw电机去驱动现在的负载,你就会看到11KW的电机电流反而大于18.5Kw电机的电流。

这是因为,电机拖不动负载,使转速下降,使无功电流增加的缘故。

网友B:
量一下电机的速度,是否出厂时铭牌贴错了。

网友D:
1、15kw 28.7a水泵电动机转速2930,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电流32a,处于过载状态,功率因数低,电流大;

2、更换为18.5kw 35.6a同样转速电动机,进出口阀门同样全开,电流只有23a,电机处于轻载状态,转差小,功率因数高,电流小;

网友E:
你的泵功率是多少的??

网友F:
一楼的比喻非常恰当!

网友G:
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懂:你这个负载到底是多大?

按正常工作时的电流23A计算,也并没有超过15kw 28.7a水泵电动机的额定值。它带不动是因为启动电流太大的缘故。如果能用变频、降压……等任何方式让它转动起来,就像小人拿力所能及的物体,一样没那么吃力。

现在比较的是15KW电机的启动电流和18.5KW 电机的工作电流,这就不是太合理,违反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办事不公,结论就有问题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电机越大越省电。难道我更换为100KW的电机,就像叫相扑运动员拿小朋友的东西,感觉很轻。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电流只要20A吗?还说“电机处于轻载状态,转差小,功率因数高,电流小”。这就不仅违反三公原则,连能量守恒也顾不上了。

楼主:
15kw电机启动正常,只是启动后把阀门开到最大电流达32安,大概运行一个多小时后热继电器动作电机自停。

网友H:
同意8楼的观点,学习了

网友I:
两台电机的有功消耗应该一样,差别是无功部分。

爱!欠费停机

网友:
支持8楼的意见!!!!

网友J:
学习了!功率因数也不可小看啊!

网友K:
同意11楼的看法。再者电机轻载运行时的功率因数低,我判断有可能是负载后15KW电机未必能达到额定转速,由于转速降落过大造成的电流大。

楼主:
今天上班看了泵体铭牌,要求配用电机额定功率为15kw,但配15kw电机阀门全开时电机过载,不知是不是管道直径过大所致。

网友L:
小电机属于超载运行,从电流就可以看出

网友M(2009-03-04):
同意11楼的观点. 功率因素不可忽视

网友N:
同意19楼的观点,小电机超载运行,可以从电机的运行特性曲线看出。

网友O:
按说电机在额定负载内的相同的负载下,大的电机电流更大,如果楼主说的情况是真的话,就只有一个可能,小电机过载了。

网友P:
过载的时候电流上升率很大,曲线很陡。我不知道是不是功率因素的关系。

大电机曲线和小电机曲线在同一个表上画上。在大电机的额定区域会与小电机的曲线相交。交点在小电机的额定区域外。

就是说大电机带上负载后电流的上升的速度赶不上小电机的快。(压迫越大,反抗越大的道理)

网友Q:
电机应该满载时功率因素高点。15kw 电机可能虚标了,超载运行。

网友R:
2楼和8楼是对的。

网友S:
物料和管线的因素是否考虑了?我认为是15的电机配小了。我在工作中就遇到过。

网友T:
看看那个水泵要求配备多大功率?

网友U(2009-05-07):
1楼比喻很恰当,同意8楼观点

网友V:
1、15kw 28.7a水泵电动机转速2930,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电流32a,处于过载状态,电机力矩小于泵要求的力矩,,功率因数低,电流大;

2、更换为18.5kw 35.6a同样转速电动机,进出口阀门同样全开,电流只有23a,电机处于轻载状态,电机力矩远大于泵要求的力矩,转差小,功率因数高,电流小;

网友W(2011-08-15):
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没啥问题,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班看了泵体铭牌,要求配用电机额定功率为15kw,但配15kw电机阀门全开时电机过载,不知是不是管道直径过大所致。

1、泵体铭牌,要求配用电机额定功率为15kw,还应该有有额定转速!

2、如果泵要求中速电机,你配的是高速电机,一开机就过载。

网友D:
3、不能只看功率,还要看转速!

网友X:
对:liliqi 关于1、15kw 28.7a水泵电动机转速2930,在进出口阀门全开情况下电流32a,处于过载状态,电机力矩小于泵要求的力矩,,功率因数低,电流大;

2、更换为18.5kw 35.6a同样转速电动机,进出口阀门同样全开,电流只有23a,电机处于轻载状态,电机力矩远大于泵要求的力矩,转差小,功率因数高,电流小;
内容的回复: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