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12V继电器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08-06-21):
今天有人给我拿来一个TQ2-12V的继电器,说线圈电阻2K,正反方向电阻值相同。但奇怪的是,用12V直流电压试验,只有一个方向能动作,听到嗒的一声,反方向也有电流6mA,只是嗒也不嗒一声。不知哪位高人能知道它内部什么结构?为什么电源还有方向性?

楼主:
有关资料如下,电阻值是1K。

松下继电器TQ2-12V

类 型 : 信号继电器
系 列 : TQ系列
型 号 : TQ2-12V

外形尺寸(mm): 14.0×9.0×5.0mm(L×W×H)
重 量 : 1.5g

触点参数:

触点形式: 2C(DPDT)

触点负载: 1A30VDC, 0.5A125VAC
阻 抗: ≤50mΩ
额定电流: 1A

电气寿命:≥20万回
机械寿命:≥1亿回

线圈参数:
阻值(士10%):1028Ω
线圈功耗:140mW
额定电压:DC 12V
吸合电压:DC 9V
释放电压:DC 1.2V
工作温度:-40℃~+85℃
绝缘电阻:≥1000MΩ
线圈与触点间耐压:1000VAC/1分钟
触点与触点间耐压:1000VAC/1分钟

楼主:
还没有高人发表意见,我先来一个“猜想”,只是抛砖引玉。没有任何根据。

我想内部会不会有个永久磁铁?平时先把衔铁在一个方向吸牢,如果电流方向相反,就会吸得更牢,只有方向对头,衔铁才会放弃原来的方向,向另一极狂奔而去。这样可能比普通继电器反应快些吧?

网友A:
没用过  不知道结构

楼主:
可能是用过但没有注意过,但这样的继电器确实是有的,请诸路豪杰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发表意见,继电器的线圈它怎么就会认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