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能耗制动问题

楼主(2008-06-21):
请高手指导:请问哪位高手知道电机能耗中整流桥块下面可调电阻,阻值是怎样计算的,可调电阻又是怎样选取的,谢谢,热切期盼中!

网友A:
制动效果最终以制动电流来体现,你可以用电机的额定电流作为参照标准,也就是说制动电流不宜过分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否则,电机将发热严重。

建议制动电压为110V,无论如何,也不得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值,根据制动电压、制动电流,可求出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