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控制这两个马达

楼主(2008-06-21):
我用的是三菱FC2N系列PLC,现在有两个马达要12小时轮流动作,请问各位师傅用什么指令来控制它,怎么写程序,没有时间继电器的。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经典的基本电路就能实现:单定时器自复位

网友B:
去铺子里买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何必那么浪费呢

网友C:
变频器控制模式用程序控制模式然后将程序运行的参数设定为你想要的值,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