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时,接触器常开触点先闭合,还是常闭触点先断开?断电后呢?

楼主(2008-06-21):
通电时,接触器常开触点先闭合,还是常闭触点先断开?断电后呢?

时间大概多少?

网友A:
常闭触点先断开

网友B:
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有时间差,大概就0.01--0.02秒,具体的数值要看接触器的大小。

断电后的顺序相反,是常开点先断开,然后常闭点再复位。断电返回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通电时,是电磁力在作用,而返回时,是弹簧力在作用。

网友C:
机械原理,想一想就能明白

网友D:
肯定是常闭先断开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有时间差,大概就0.01--0.02秒,具体的数值要看接触器的大小。

断电后的顺序相反,是常开点先断开,然后常闭点再复位。断电返回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通电时,是电磁力在作用,而返回时,是弹簧力在作用。

网友F:
个人认为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一般是 长闭点先断开,但我看过电工手册有这样的和上面所说相反的,这些都是可以根据要求向厂家定购的!  个人信息

网友H:
小接触器LC1-D09到95通电:时间大概20-30ms,断电:时间大概80-150ms,

通电时间一般比断电时间短

网友I:
走过路过,学习学习,支持7楼。“自由路自己走”说:“一般是 长闭点先断开,但我看过电工手册有这样的和上面所说相反的,这些都是可以根据要求向厂家定购的! ”

高人啊,指定会有的!通电时,接触器常开触点先闭合,断电呢?常闭触点先闭合,常开触点再断开!这就是自由路自己走吧。

二十四桥明月夜,也是高人啊:“机械原理,想一想就能明白 ”我怎么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两种接触器都有呢?这人和人的素质咋就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J:
我介绍我的试验结果:

MY4NJ 220V

通电常闭分离9ms;常开接通10ms

断电常开分离11ms;常闭接通12ms

40A接触器主触头接通时间13~15ms,分断至少16ms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有时间差,大概就0.01--0.02秒,具体的数值要看接触器的大小。

断电后的顺序相反,是常开点先断开,然后常闭点再复位。断电返回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通电时,是电磁力在作用,而返回时,是弹簧力在作用。

支持

网友L:
通电      常闭 NC 断开       再            常开 NO 闭合

断电       常开 NO 复位断开       再      常闭  NC 复位闭合

网友:
11楼的。。请问下。你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9ms的时间是用设么测的??

网友:
9ms.10ms.11ms.12ms中间相差1ms都那么准确。。。也就是说系统速度要达到0.1ms才够咯。。

网友M:
通电时,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 断电时的顺序相反,是常开点先断开,然后常闭点再复位。应该是所有接触器都是这样,否则为什么要用接触器的闭点互锁呢?

网友N:
11楼的。。请问下。你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

网友J:
s7-200用中断读HSC0的12模式当前值。

网友O:
那么准确!!!!!!!!!!!

网友P:
有些特别的接触器不一样。

网友Q:
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

网友R:
取一个继电器用手慢慢向下按就知道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11楼的。。请问下。你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9ms的时间是用设么测的??

用试波器。。。。。。。。。。。。。。。。。。。。。。。。。。。。。。。。。。。。。。。

这都想不到,

网友U:
引用 网友J:
s7-200用中断读HSC0的12模式当前值。

厉害呀!

网友V:
我学习了,楼主的观查思考真是全面,我乍就没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T:
11楼的。。请问下。你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9ms的时间是用设么测的??

用试波器。。。。。。。。。。。。。。。。。。。。。。。。。。。。。。。。。。。。。。。

这都想不到,

嘿嘿~确实没有往这方面去想。。。貌似示波器是时间轴的。这么短的时间脉冲如何在闪现的瞬间把波形定格以方便查看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R:

取一个继电器用手慢慢向下按就知道了

网友X(2010-09-09):
PLC可以监控到的,里面有精确到毫秒级的时间继电器,最好用人机控制,取你按下和接触器的差值就知道了。。。。。

网友Y:
通电时,接触器常开触点后闭合,常闭触点先断开;断电时常开触点先断开,常闭触点后闭合。一般过渡时间在十几到几十毫秒

网友Z:
常闭触点先断开,然后常开触点再闭合,时间大概就20-30毫秒,具体的数值要看接触器的大小。断电后的顺序相反,是常开点先断开,然后常闭点再复位。断电返回时间稍微长一点。

网友AA:
常闭触点先断开   断电 相反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AB(2011-03-16):
好,谢谢各位,只是希望大家以后在回复的时候检查下自己的语句是否通顺,这个概念很容易搞混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