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IFIX标签如何拆位使用

楼主(2008-06-21):
如果有多个开关量,是连续的,比如组成一个字节或一个字,那么上位机也需要用相应数量的DI点采集,是否有办法用一个点接收,然后拆位使用?可以。

下面这段文字,在网上能找到一大堆。

1、定义标签QQ,类型选用AR(模拟量寄存器类型)
2、在画面中随意做一个开关量对象,比如Data Link
3、给对象赋数据源时选择该标签,但格式为
FIX32.nodename.QQ.F_0
F_0表示模拟量QQ的第一位,相对应F_15指第16位
4、切换到运行状态即可显示变化的位了

注意:
1、该方法必须使用AR类型。
2、无法形成历史数据和报警数据。
3、速度极快!省IO点。但不要滥用,会减少很多功能!
4、取位的话,定义成DR类型。

这段文字在网上被广泛流传,但其实是错误的,AR的地址是按字(word)读取的,拆位应该是不成立的。但AR按说也可以拆地址使用(不是拆位),但我没试过,以后有时间试一试。

开关量拆位使用是完全可以的,只要把上述方法中所说的AR改成DR就可以了,呵呵,简单吧。

例如:使用SIM驱动器,建立一个AO块地址是0,再建立一个DR块地址是0:0。AO块的值设为45(二进制值为101101)。DR块的当前值会显示1,在画面中建立6个数据连接动画,分别用F_0、F_1、F_2、F_3、F_4、F_5,运行画面,会分别显示1、0、1、1、0、1,拆位成功。

从PLC获得的数据然后拆位,我没有进行实际实验 ,理论上一样的,谁有条件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