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08-06-21):
我工地上有一台75KW的电机,是带空压机的,启动不了.现在的问题是电源到机台这边有1300米,产生很大的压降,接触器根本就吸不了.我用3台16KW的补偿器补上去也没办法.请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本人技术有限无法回答!

网友B:
1,保证电源线足够大。2,接触器容量足够大。3,排除电机和空压机的故障。4,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

直接启动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直接启动有个问题 就是电源的容量允许吗?

网友C:
1300米线损太大

网友D:
把线换的大一点看看!另注意接触器的容量也要大一点!

网友E:
我用3台16KW的补偿器补上去也没办法

什么补偿器啊

楼主:
我线径是用120平方的铝线,变压器是250千伏安的.现在关键是接触器根本就吸不了,在换大还是一个样

楼主:
也感谢大家的指点.wo

楼主:
我现在有这样的想法,看能不能行,就是把二次回路的电压用调压器调高,不知行不行

网友F:
同意2楼的观点,再者应检查输入电压及控制电压,250KVA变压器已经带了多少负载?如果变压器带的负载较大,是否可考虑暂停其它负载优先启动空压机?

楼主:
那我就不清楚,因为太远了就没去看,估计负荷不会太重,就是启动的时候电机动都不动,电压突然下降到300伏左右,我估计是没办法解决

楼主: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问题就是距离太长了,压降太厉害,老板还说在加一台75KW的空压机,我估计是没戏了.现在说要换55KW的电机,大家看能不能行

网友G:
保证电源线足够大。2,接触器容量足够大。3,排除电机和空压机的故障。4,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

直接启动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同意2楼的观点,再者应检查输入电压及控制电压

网友F:
我们单位的变压器容量是2*630KVA,距离配电室300米外的一个车间用3*185+1*90铠装电缆供电,车间内启动一台40KW电动机时,灯光就会变得很暗。何况是250KVA变压器和1300米120铝线。

网友H:
750KVA 楼上的兄弟

楼主:
没启动的时候电压是390,一启动马上就降到300了,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I:
典型性常识错误:

初步估算75KW空压机正常工作时,你的线路损失要100V以上,即使启动出来,你的电机很容易烧毁。。不要动其他脑经了。。想办法换电源吧

网友J:
“用3台16KW的补偿器补上去也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用3台16KW的补偿器补上去也没办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呀   ?

楼主:
我现在想是把二次回路的电压用调压器给调高,但就是不知道电机在300伏的电压情况下能不能启动

网友K:
笨呐,用变频器试试了。

楼主:
那我也知道啊,成本太高了,在说行不行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想电源缩短500米,不知怎么样

网友L:
如果电源缩短500效果当然好多了呢  二次回路尽量用控制变压器提高正常接粗器吸合电压

网友M:
不用接触器启动,直接用DW-600空气断路器启动。

网友N:
容量问题!

网友O:
移变压器吧,就能起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容量问题!

 同意

网友Q:
换成铜线距离短一点,把负载去掉试一下

网友I:
末端无功补偿就地补偿..!!!大师级人物难道连这个都没见识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末端无功补偿就地补偿..!!!大师级人物难道连这个都没见识过?

这也是个方法,加一个补偿柜可能成本教高。

网友S:
380V降到只有300V?那压降太大了,线路变压器有没有调压分接开关?通过调整输出电压抽头,把输出电压拉高些,也许还能有效!

网友T:
用铝线当然不行了,用50平方铜线就不会这样了,赶紧换换吧,电压太低会烧了电机的。电源末端无功补偿就地补偿(20KVar/0.4KV)

网友U:
75KW空压机带压启动巴?如果是,启动功率估计在500KVA左右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启动时间可能很长。

如果改带压启动为零压启动还会有问题吗? 无功补偿能够降低多少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