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编程求助,请版主即其他高手赐教

楼主(2008-06-21):
                     本人来自绵阳地震灾区,在灾后重建中遇到如下问题:

               上位计算机利用运动控制卡对一个两自由度机构进行控制,机构离上位机有二、三十米距离,运动控制方面问题已经解决,但根据实际需要,想利用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G 作为现场远程手操器,即在机构位置调整时,操作者(站在机构处)手拿文本显示器输入需要运动的角度值,经RS485或232将要运动的角度值传给上位计算机,再由上位机对机构运动进行控制。由于以前没有用过该文本显示器,不知道能否实现?

               该文本显示器的典型应用大多为与PLC通讯,而我时希望把文本显示器的 信息通过串口读取到上位机中,通讯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或者哪位高手能帮忙提供其它方法实现上述现场远程操作功能。

             现谢谢啦!

楼主:
     或者哪位高手知道有没有更简单适用的带串口的手持设备能实现我 上面说的 功能?

网友A:
台达现在的TP05或者TP08有内部寄存器可以用,现在想知道您的上位机要怎么操作数据?支持MODBUS吗?

网友B:
根据我的理解,你要实现如下功能 :
TP(输入角度信息)----------〉PC(控制)-----------〉自由度机构(执行)。

但是这个功能需求对TP来说无法实现。1.TP在Slave工作模式下是可以与PC端软件TPEdit通信的,但无法接收你从键盘输入的角度信息,此时TP与PC通信的内容仅为上下载监控程序。2.TP在Master工作模式下是可以接收你输入的角度信息的,但此时TP不能与PC通信,TP只可以和PLC,变频器等下级设备通信。

总之,你需要的是能与PC实时交换数据的HMI设备,这个需求恐怕没有哪家的HMI可以直接满足(有以态网或其它现场总线功能的另当别论)。

网友A:
但是你要知道TP的地址,可以用通讯去读写TP的数据。

网友C:
TP没用过,学习中....

网友D:
感觉可以实现的

QQ  380311035

网友E:
台达的工控产品支持标准的MODBUS格式,好果你用的控制卡也是此格式就可以用的.注意在文本的编程软件里选控制器的时候选MODICON MODBUS.

楼主:
    3楼的老师,你理解的我要实现的功能完全正确。我现在已经找到另一种可编程而且可以当手持控制器使用的东东了,Z_World 公司的OP6700 或6800,它带串口、以太网口及I/O,可采用DYNAIMIC_C编程. 另外我用的控制卡为GALIL公司的DMC1425,带串口、以太网口及I/O. 由于我要实现的机构的运动本身比较简单,我现在想能否不用上位机(软件调试时除外)直接与运控卡通讯控制运动。按我的理解,可以用手持控制器通过编程向运动控制卡发送ASCII命令控制电机运动,但我不明白如何能读取运控卡的数据,比如当前位移即编码器值。DMC运控卡本身有命令可读取,但怎么能传给手持控制器,编程如何实现?

网友B:
你现在想这样实现以下功能:OP6700 (读,写 信息)<;----->;DMC1425(控制)----->;自由度机构(执行),对么?

 ;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首先确定 OP6700是否能利用DMC1425 外部接口(串口、以太网口)读写其存储信息?你的应用要求是:OP6700取代PC为主控设备,DMC为从属设备,主设备通过外部接口来读写从属设备;但是PC做主控设备和OP6700做主控设备是不同的,区别如下:

1. 主设备-PC(PC 内部 PCI bus或其它总线接口)<;----->;从设备(PC 内部 PCI bus或其它总线接口)DMC1425(串口或以太网口)----->;从设备(串口或以太网口)自由度机构。

2. 主设备-OP6700 (串口或以太网口)<;----->;从设备(串口或以太网口)DMC1425(串口或以太网口)----->;从设备(串口或以太网口)自由度机构。

说明:扩号内为设备与上下级设备通信接口。

关键在于DMC不通过PCI bus传输内部数据时,是否能通过串口或以太网口来传输内部数据;因为串口或以太网口也许只能用做接收自由度机构等被控装置的数据。你需要查一下DMC的串口或以太网口的使用说明。

 ;

其次,你提到"DMC运控卡本身有命令可读取"这个命令应该是pc发给DMC的吧?是通过什么方式发的呢(DMC公司提供控制软件,或是你自己编写的软件)?如果是你自己编写的软件的话,你的方案实现就有很大的希望!

具体方案如下:

OP6700 (串口或以太网口)<;----->;(串口或以太网口)PC(PC 内部 PCI bus或其它总线接口)<;----->;(PC 内部 PCI bus或其它总线接口)DMC1425(串口或以太网口)----->;(串口或以太网口)自由度机构。

OP6700与PC通信的程序需自己编写。

楼主:
                         感谢流火老师的慷慨指教! DMC1425卡是独立型的卡,不用插在PCI总线上,通过串口或以太网口与上位控制机通讯。DMC的控制命令为两字节ASCII命令。当然通过上位机如果调用厂家提供的windows 库函数将两字节命令写入可方便的控制并读取反馈值到上位机中。因为我想用OP6700作上位控制器,而6700也可以通过串口/以太网口通讯,可以用C编程,但就不能调用厂家的WINdows 库函数了。我的意思是,能否直接通过串口将两字节ASCII字符写入运控卡对电机实现控制?又如何取到GALIL卡传送给上位机的反馈值呢?请熟悉的朋友指教,也欢迎讨论。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直接用  OP6700 控制 自由度机构么,也就是说你想模拟DMC1425卡对你的自由度机构进行控制,对么? 如果是这样,你只要知道DMC1425卡发送给下位机的控制命令即可用OP6700 来模拟实现了。

顺便问一句,你提到的"GALIL卡"是你要控制的下位机伺服卡么?

网友B:
简单介绍一下工业设备间的通信原理:1.任何一组设备在通信中都会分为主设备和从设备。2.主设备有权读取从设备数值,或写入新的值到从设备中。3.主设备写入或读出从设备的数值是需要靠某种 通信协议 来完成的。4.主设备读:主设备发某个专用命令,从设备就会将主设备需要的参数返回给主设备;主设备写:主设备发某个专用命令,包含了修改从设备信息的参数,从设备收到后会按照主设备的要求,修改自身参数,或完成一个特定功能。5.所谓主从之间的通信协议有些是公开的:如Modbus,CAN;有些是设备厂商私有的,没有公开。

希望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楼主:
        谢谢热心的流火老师,对我帮助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