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用以太网下载西门子MP277触摸屏

楼主(2008-06-21):
不知哪位大侠用以太网下载过西门子触摸屏的组态!本人在下载时都是连接不上,用电脑已经PING通了屏的IP,但是Wincc flexible怎么都无法下载,老是连接不上。我用的是普通的网线,IP设置都没问题。还望哪位用过的大侠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可以下,触摸屏的ip地址要设 屏还要在等待状态

网友B(2008-12-05):
我上几天刚解决这个问题 重装下软件

网友C(2010-09-27):
人机界面MP277kwy以太网通讯不上什么问题.

我不到lp地址多少

网友C:
我的邮箱:fusanyi212163.com

网友C:
请个位老师帮忙

网友C:
我用西门s7-200plc编程线、把西门人机界面型号为mp277key文本显示器程序备份电脑上文件打不开,

文件大约64mB

网友C:
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C:
还望哪位用过的大侠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D:
屏的设置IP地址要和电脑上的IP是同一段的,软件下载里选择以太网再输入人机的IP地址就可以。

-----------------------------------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
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2014-11-06):
进入transfer模式

网友F(2015-10-27):
我使用的是博途V12的软件下载程序到西门子的MP277触摸屏,老是出现错误:无法访问所选的在线目标,PC和触摸屏的参数都设置对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