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愈式电容器发现漏液还能使用吗?

楼主(2008-06-21):
最近公司里换下一批自愈式电容器,发现电容器底部有一些白色的东西,粘乎乎的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用打火机烧能融化。

发生这种情况的电容器还能正常使用吗?那位能指点下自愈式电压电容器的内部结构与原理(说明书上说自带放电电阻,我想知道图该怎么画,我在网上找不到结构图)?

楼主:
其中有一个电容器流出了一些黑色物体,请教各位下,那粘乎乎的白色物体与黑色物体,哪个才是电解液

网友A:
自愈式电压电容器的内部结构就是个锡铂纸,一层一层的绕起来的,要说自愈原理:

如果介质中的某些电弱点被击穿,由于击穿电弱点时释放的能量,使得电弱点周围的金属层受热而而气化挥发,电弱点附近由于失去金属层而形成绝缘层。又使电容器恢复正常。

这样周而复始,每通过一次自愈后,电容就剔除一部分电弱点,使地电容的耐压得到提高。

楼主:
那白色的粘乎乎物体是什么呢

网友B:
白色物体应该不是电解液,好象里面没有看到电解液,应该他就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B:
白色物体应该是凡事灵

网友C:
漏夜原则上不能再继续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漏夜原则上不能再继续使用。

网友A:
自愈式电容器内的浸渍剂,是一定配比的白蜡,教材上说是不燃烧,其实是可以燃烧的。

我们公司的自愈式电容器就曾经烧过,而且火势还相当大,辛亏及时发现并泼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我们已全部采用隔爆型电容,尽管该电容仍然会失效损坏,但不会起火。

网友E:
我个人认为严重膨胀的就不能再用了,漏液的就更不用说了,那太危险了.

网友F(2009-03-01):
电容漏液的事, 能不能说一些国标呀, 我不怎么不明白呀, 大哥

网友F:
还有一些电容的测量好坏和维护,谢谢

网友G:
这种情况不能用了。。。

网友H:
漏液不能使用了,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I:
我们这也有这情况,电容底渗出白色蜡状液,我是及时将这些更换了,安全为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一个电容器流出了一些黑色物体,请教各位下,那粘乎乎的白色物体与黑色物体,哪个才是电解液

漏液互助哦涨肚都不可以使用 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