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的某个按键调用指定的画面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8-06-22):
DCS的操作站,有专门的键盘,按键按键都有专门的功能,有的调用某个指定的画面,有的调用报警画面等

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需要用户编程?就在DCS软件了定义?还是厂家做好的?

网友A:
横河的有2种实现方式: 1) 在工程师站进行组态 2)在各个操作员站分别定义

一般是由厂家作好的,用户自己做也很简单的啊

网友B:
没有接触过DCS,我想这样子做还不如直接在画面上做按钮来得直观!

网友C:
实际上就是厂家专门开发的键盘,综合了普通键盘上的组合鍵而已,我们自已也开发了仿Bailey键盘,使用汇编程序单片机上做就可以啦。

网友D:
有专用键,即出厂就定义好的,还有功能键,可以组态时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