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无线以太网卡+无线路由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这是一个桥梁检修的项目

上位机: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

下位机:PLC+以太网卡+无线路由器

现在下位机放在桥面上,上位机也就是笔记本电脑放在桥下的桥墩上,中间隔了块桥面,这样子通讯有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信号会不会因为桥面被阻断。

谢谢!

网友:
楼主用2.4G的通讯??距离不远应该问题不大。。。桥面厚在5~10米应该还是可以穿过(除非里面钢筋等金属太密)。。。。

楼主:
天,桥面哪可能有5-10米后啊,想想也没那么厚的桥,我没有用过无线通讯的方式,不知道2.4G是什么意思,这个项目里我是准备用西门子的S7-300做的,用他们的CP343网卡加一个无线路由器,然后直接用自己的局域网通讯模式,不经过电信移动什么的运营商。

网友A:
 桥面厚在5~10米应该还是可以穿过

网友:
2.4GHz。。。。。。。

网友B(2010-01-03):
就是WIFI,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使用WIFI,一定要将天线拉到可直接对视的地方,因为它是直传的,穿透5-10m的钢筋水泥板应该是很费劲的事,除非加大功率。

建议采用赛远SY-S72的无线PPI直接通讯模块,因为是433MHz,可以衍射,这么点距离没有问题,而且上位机直接编程和直接通讯都可以,SY-S72支持S7-200系列产品,如果是其他的PLC,如三菱FX-2N,可以采用SY-WT6进行传输。关于工业通讯,请联系QQ:784979763,加入工业通讯QQ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