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传输速度太慢

楼主(2008-06-22):
我是用MCGS操控OMRON2A的PLC,在MCGS里点击一个按钮让PLC动作,可点了按钮得等约0.2秒PLC才动作,特别是同时让10个点同时动作时PLC是扫描的方式动作的(也就是1开了2再开..........),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你把通讯速率提高一点试试。

网友B:
波特率提高,并且让需要通讯的点尽量连续,这样节约通讯时间

网友C:
加快的屏幕,和控件的采样周期

网友D:
MCGS是有这方面的问提的,我以前就预到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打电话给MCGS也没办法,MCGS也解决不了这个问提。

网友E:
MCGS的问题,通讯速度太慢,这样的情况,我以前遇到过,本身的存在的问题,无法改善,程序越大,这种现象越明显,除非把他换掉,换成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