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头痛,请求PLC高手不吝指教

楼主(2008-06-22):
我只是做课题的时候正好要用到PLC控制电机转速,本身并非研究PLC,也非电子自控类专业出身,看不懂梯形图,其实也不需要搞明白PLC指令的工作原理。几百页的三菱编程手册看得我一头雾水,实在没办法解决眼下的问题,万望哪位好心的兄台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顺便严重BS一下三菱的技术支持,我请教问题,他却叫我自己翻编程手册,害我不浅,莫非希望我回学校再读一个自控专业?

一、PLC
型号:三菱FX1S-10MT,晶体管输出,Y0Y1端可输出脉冲信号,可通过RS485与计算机通信(好像叫无协议通信)
⒈输入端:L、N接AC220V,地线没接
⒉输出端:
① 24V直流输出端口接电机驱动器OPTO端,中间串联2.2KΩ电阻;
② COM端和COM0端短接;
③ Y0端接电机驱动器PULSE端,可输出脉冲到驱动器
⒊通信:接通信连接线的圆口,连接到计算机COM端口
⒋开关开启
⒌通电后Power、Run指示灯亮

二、电机和驱动器
驱动器型号:DBLS-05
⒈开环模式(不需外部信号)下电机正常运转
⒉电机和驱动器的连接与开环模式下完全相同(电机绕组和霍尔传感器等)
⒊驱动器与电源的连接与开环模式下完全相同
⒋功能调节端:
① CONSEL:OFF(OFF下可接收外部脉冲信号)
② CLOSE/OPEN:OFF(闭环模式)
③ CPLBREAK:OFF(刹车开)
④ CPLEN:OFF(使能开)
⑤ CPLDIR:OFF(方向开)
⑥ ANA/PULSE:ON(接收脉冲信号开)
⒌控制端子
① OPTO:控制信号公共电源端,5V输入,连接PLC的24V电源端,中间串了2.2K电阻
② EN:使能端,因测试脉冲调速,故直接接GND
③ DIR:未接
④ PULSE:脉冲输入端,接PLC的Y0端子
⑤ BREAK:未接
⑥ GND:接EN端子
⑦ 其他端子未接
⒍测试中REF调节到最小或较大

三、PLC信号连接线
⒈DB25端:未接
⒉RS485DB9端:接计算机RS485端
⒊圆口端:接PLC圆口端

四、编程
⒈环境:Delphi7,Win2k pro
⒉通信控件:commPLC: TMsComm (借用VB下的控件)
主要设置:波特率9600bps,奇偶校验无,数据位8,停止位1,端口3,其他设置默认
(以上设置能正常工作在其他测控模块下)
⒊调速代码:
Procedure TfrmTest. prcSendCommandPLC;
Begin
OpenModelPLC; //打开串口 commPLC.PortOpen:=True;
commPLC.Output := ’PLSY K2000 K2000 Y0’;
End;

问题1
无论怎样尝试,包括变化PLSY的脉冲频率和脉冲次数、更换计算机COM端口、通断EN对GND端的连接,都无法驱动电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2:
Delphi编程环境下,给软元件赋值,应该怎样给commPLC.Output赋值?

问题3:
Delphi编程环境下,连通和断开Y3端口,应该怎样给commPLC.Output赋值?

楼主:
因为是偶尔用到PLC(也许以后会经常要用吧,不过也就是搞搞搅拌机、抽抽液体什么的,仍然还是限定在控制转速这个单一的需求上),所以手头上既没有专业的编程器,也没有可供检测PLC输出信号的工具,完全就是在计算机上编写测试程序、发送指令到PLC,如果驱动的电机转了说明成功,没转就说明有问题。所以请高手们指教俺这个未入门的PLC使用者的时候,不要提到专业工具,那对我太遥远了~~~

网友A:
可以用组态软件先试试看

QQ  380311035

网友B:
你好,你的使能端子应该接正电压吧,我觉得。你查查电机的使用手册,电机使能On 的时候才能驱动电机,个人观点,不知道你用的使什么电机,好像 是伺服吧,不过不用该是开环阿,是步进电机吗?

楼主:
电机驱动器手册上说,EN端和GND端短接可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因为是要实验PLC的调速功能,测试过程中直接短接或断开EN端和GND端两种情况都做过。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
是不是PLC状态需要设置才能使用?

网友C:
是不是PLC状态需要设置才能使用?

网友C:
Delphi编程环境下,连通和断开Y3端口,应该怎样给commPLC.Output赋值?

网友C:
你查查电机的使用手册,电机使能On 的时候才能驱动电机

网友D:
PLC内部程式是要写的,不然电机的速度是控制不了的,其它的问题都不太大,我用VB的写过,QQ:38680350

网友E:
需要plc 得程序,计算机程序通过通讯调整plc’PLSY K2000(d1**) K2000(d2***) Y0’;
d1频率,d2脉冲数量

好像是频率可以在运行中修改,数量不可改

楼主:
啊,晕。。。。山东地瓜把我说得越来越糊涂了。今天我给买直流电机驱动器的厂家发email问了,也是贴的上面那段代码,他们没有说要专门的PLC程序啊,也没有提到D1、D2这些内部的东西。他们给我发了条PLSR的代码,但情况还是一样,电机没有任何反应,实在奇怪。我实在没有任何办法了,总不能为了让电机工作起来,就把PLC的专业知识学一遍吧,我可是连晶体管都不懂的。

网友F:
你先看看FX通信手册吧,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清楚的,还是要具备一定的PLC知识的。

楼主:
有网友告诉我,上位机程序不可以直接写指令给PLC,只能把指令程序用工具软件写入PLC,上位机程序通过监控、设置PLC软元件的方法达到用PLC驱动设备的目的。
根据这个回复,我有还有几个疑惑需要大家来帮忙解答:

1、在上位机编写如下代码后写入PLC,再在上位机设置相关软元件数据是否就可以驱动电机:
LD M0 ---------------虽然不知道其用途还是觉得需要
PLSY D0 D2 Y0
END ----------------可能是废话

2、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开发软件GX-DEVELOPER-8.34,该软件有编辑和写入PLC程序的功能,是否用该软件就可以完成编译写入工作,而不需要关心更多PLC细节(例如PLC状态、写入的存储区地址)?

3、怎么样通过 MsComm.Output 赋值,来置位M0,设置D0 ,D2的数据?

网友G:
你要查看三菱的通讯协议,至于用DEIPHI编程没搞过,干过用VB编程监控3台DELTA的PLC,给你个DELTA的通讯协议的例子

网友G:
只要改变PRESET DATA HI和LO就可以然后再进行效验按照通讯格式发给PLC就可以了

网友G:
或者你直接用组态软件也可以完成你要的功能,随便哪个,只要支持三菱的PLC

Procedure TfrmTest. prcSendCommandPLC;

Begin

OpenModelPLC; //打开串口 commPLC.PortOpen:=True;

commPLC.Output := ’PLSY K2000 K2000 Y0’;

你要是发给PLC这个东西,它认你才怪

你要按照它的通讯协议来

还有,脉冲输出的话要在PLC里写好程序,如果你要上位随时更改就把频率设成D可调

网友B:
楼主在哪里,北京附近的话,我帮你搞定PLC程序。完全免费的,呵呵,交个朋友。

网友H:
鄙视楼主,不管是做哪个方便的工作,即使再简单的东西,当然也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网友I:
你要确定计算机有没有与PLC通讯成功,另外PLC也需要设定与计算机通讯的格式

网友J:
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懂,,,

楼主:
^_^,多谢各位回复。搞了这么些天,俺终于用PLC控制了电机(无刷直流)。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如果对指令、软元件地址了解了的话,普通的编程也不是太难。
不过有个小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帮我参考一下:
PLC输出脉冲的程序段:PLSY D0 K0 Y0
D0通过TMsComm.Output在运行中调整脉冲频率,可以达到改变电机转速的目的。但如果D0输入过小,例如150,电机逐渐停止转动,停转后再输入一个较大的数字,如1000,电机再也不转了。
如果测试过程中没有给D0赋值过很小的数值的话,如果D0赋值0,电机停转,再赋值较大的数如1000,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虽然可以通过编程的方法防止用户输入过小的D0值,但毕竟不是好办法,兄弟们怎么看这个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