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08-06-22):
 小弟昨天在本网站下载了一个编程软件,三菱GXdevelop8-34,怎末打开没有新建,一定要打开上面工程软件,我电脑那有上面工程,怎末都编程不了。

网友A:
有可能,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重新下个

网友B:
因为您安装时选择了监控模式,因此只能做监控使用,不可编程。

卸载软件,重新安装,安装过程中不要勾选监控模式。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啦

好像就是的

那选择上面

是不是除了监控,其他都可选

网友C:
是的

安装的时候仔细看看

楼主:
我现在安装好了,除了监控状态其他都选了,但现在问题又出现了

是编程是步数一直是0步,后面是END

不知道怎末搞的

楼主:
各位大哥

我下载的这个,编程时怎末没有步数显示啊

一直是0步

网友C:
需要转换的

按下F4键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是编好以后按F4键吗,我刚开始编时就按了,步数不随时变化,怎末搞的,还请楼上大哥指教 啊

网友D:
软件里有手册,打开看一下,里面关于操作的内容很详细的。

楼主:
没找到上面手册啊

请问那个工程是干吗的啊

怎末设置啊

楼主:
我的那个程序之间间隔太大,我怎末拉不上去让啊,让间隔变小一点

网友E:
对:当代大学生 关于

我的那个程序之间间隔太大,我怎末拉不上去让啊,让间隔变小一点

内容的回复:

关掉注解显示间隔就小了

楼主:
请问一下GX软件可以在线模拟吗

又没那个大哥又仿真软件,给我一份

网友F:
这样的软件在网上是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