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小问题

楼主(2008-06-22):
一台惠丰变频器  75KW  存储器93C66坏  后换1.5KW存储器 带4.0KW电机 机器正常工作不知带75KW电机可否工作 但要参数里电机  功率  电流不能调整还是1.5KW的标准

网友A:
估计可能不行!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存储器93C66很好买

楼主:
看不起的小问答无人能答       新买的93C66那里有程序案        无程序不能工作

楼主:
有没有对变频器专业一点

网友C:
你可以恢复出厂值看看。这样可以清除93C66里面的程序。

楼主:
高手还是有     我做过初始化   其它参数可恢复初厂    但变频器电流 功率不能改

楼主:
请各位版主解决一个小问题

网友D:
我做过别的牌子的,厂家有内部更改功率容量的指令.但一般不外传的

楼主:
做过就传出来    这才能证明你的技术水平

楼主:
如果不更改功率容量    带动75KW电机能工作吗

网友E:
每个品牌内部都有更改功率容量的参数

但这属于机密资料,谁也不会外泄的

除非内部人离开之后,向外界传授

网友E:
你带的4KW电机是空载吧

还有你的机器具体是什么?F1500-G?     F1500-P?      F1000-G?     F1000-P?还是其它

楼主:
n你说的好  请问我的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E:
惠丰存储器更换后,得需要重新烧写程序,完之后,还得更改功率容量什么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麻烦了

楼主:
冰冷的雨变频器专业人士    原机F1500-P     后换F1500-G的存储器

网友E:
我是惠丰总代理商,相信我的话,可以发过来帮你弄,如果只是更改功率,其他没什么问题,可以不收费,

这点我可以申请,

楼主:
按你说的就无药可医  机器就不能动

网友E:
G是通用型的,P是风机水泵型的,它们的内部程序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PID,P型的PID要比G型的PID功能强大很多

毕竟用途不一样的

楼主:
发整机  ,还是发控制板.

楼主:
指是用普通调速, 不用其它功能.

网友E:
 发控制板就行了,你得确定其他没什么问题,

我要忙了,不好意思

15937122328  李

楼主:
谢谢,      我有时间向你学习

楼主:
虽然说小问题   ,  可得大学问.

网友E:
共同学习啊

有的变频器存储器坏了,里面没程序,更换则可以使用

有没有程序跟厂家的软件有直接联系

网友F:
如存储器没有加密,可以自己或找人复制。

楼主:
怎么才能知道有没有加密

楼主:
如国没加密怎样复制.请告知

楼主:
让密密的密密不在成密密

网友G:
最后19楼的话没有看懂    呵呵

网友H:
初始化等于是恢复出厂值,对你是没用的,因为每个变频器厂家的控制软件并不相同,你换了存储器后肯定要重新烧写软件,

然后确定变频器的功率大小,每台变频器都有改容量大小的参数,但只有厂家的人知道,其他都不会晓得的

建议你跟厂家或者代理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