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控制

楼主(2008-06-22):
两只直径为1米的圆盘侧面,各均布30个孔(间隔12度),以轴串联,一盘循环转动,一盘固定,转至上下孔相对时转盘停留一分钟,后用2秒的时间转至下一孔,要求每孔定位误差小于0.1毫米。该怎么控制?

网友A:
用间隙分割器啊,12等份的,电气上用PLC + HMI 就可以了。

楼主:
1573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对于转台控制,间隙分割器、伺服,哪种系统精度更高,更经济?如果要控制两个转台同步呢?

网友B:
一盘循环转动应什么驱动,检测,

网友B:
你的圆盘有多重,转动惯量多少,我看用伺服足矣,加一个可编程,人机界面,伺服几个高点,精度没有问题,我可以完成

网友B:
伺服价格高点,但自带旋编,位置,速度和力矩,方便控制

网友C:
这种我们做过一个项目,用的是伺服加PLC

网友A:
        现在伺服价位也不是很高啊,PANASONIC 通用型的才3500 RMB/400 W(不含税)左右,这样精度就高,你说的是否是用来定位一种 瓶 子 ,要它一定要在那个位子,好给下一个工位动作,选好定位影像传感器就好搞了。当然,若用步进马达呢,不一定能到达你的要求,这要看你的机械配合怎样了。个人看法,供你参考,不足之处,请指教!

     我用伺服+PLC+ HMI  做了好几套和你这种类似的设备,还满足了客户要求,到现在未见异常!

楼主:
谢谢各位。间隙分割器、伺服、步进,哪种系统更稳定。更适合旋转控制?愿提供方案者(有偿)请给联系方法,好提供我的设计意图。我的邮箱chensheyun@126.com

网友D:
一米直径,边缘定位0.1mm,对应角度不到0.7分,如果用伺服的话,反馈分辨率要在31416cts/r以上才可以勉强分辨,实际使用,至少也要再高一倍才行。而且这个结构与精度要求,还是如1573所说,有个“定位影像传感器”比较有谱,只在轴心定位,难度比较大吧。

网友B:
2秒钟12度,减速比不会小,伺服电机转速假设1000r/min ,减速比接近500,伺服分辨率一般2500,4倍后是10000分之一转,在乘以500倍,分辨率可以了,需要机械精度别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