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系统Cisco交换机的安装与配置

楼主(2008-06-22):
准备工作:
1、确认用于连接电脑和交换机的通讯线。
2、确认计算机上已装有HyperTerminal通讯工具
3、确认交换机配置文件是否存在,
A、如果已经安装了FTE驱动包则文件存在于如下目录:
C:\Program Files\Honeywell\FTE_Driver\Switch Configuration

B、如果没有安装FTE驱动包,则可在Honeywell提供的软件中Common Components光盘中查找如下目录:
光驱:\Packages\FTE_Driver\Switch_Configuration_Files

连接交换机:
注:先不要打开交换机电源
1、将通讯电缆连接于交换机的通讯配置接口和计算机的串口。
2、点击Start > Programs > Accessories > Communications > HyperTerminal,运行HyperTerminal。
3、在Connection Description对话框中,为这一连接输入一个名称(自己识别方便即可),点击“ok”。
4、在Icon对话框,点击相应的图标并确认。
5、在Connect To对话框,选择正在被使用的串口,并确认。
6、在Properties对话框配置端口如下:
Bits per second: 9600
Data Bits: 8
Parity: NONE
Stop bits: 1
Flow control: Xon/Xoff
通讯端口默认为COM1不变;点击“ok”。
7、打开交换机电源。
配置交换机:
1、在如下部分输入相应的值(粗体部分),并回车。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no】: y
At any point you may enter a question mark '?' for help.
Use ctrl-c to abort configuration dialog at any prompt.
Default settings are in square brackets '【】'.
Basic management setup configures only enough connectivity
for management of the system, extended setup will ask you
to configure each interface on the system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basic management setup? 【yes/no】: y
Configuring global parameters:
2、 为交换机输入一个“host name”,同意网络中每台交换机的“host name”都必须是不同的。在如下部分输入相应的值(粗体部分),并回车。
Enter host name 【Switch】: Cisco_FTE4
The enable secret is a password used to protect access to
privilegedexec and configuration modes. This password, after
entered, becomes encrypted in the configuration.
Enter enable secret: Cisco_FTE1
The enable password is used when you do not specify an
enable secret password, with some older software versions, and
some boot images.
Enter enable password: FTE4
The virtual terminal password is used to protect
access to the router over a network interface.
Enter virtual terminal password: FTE4
Configure SNMP Network Management? 【no】: N
3、下面是显示信息的一部分,太长没有完全抄录,无需操作,可压空格键完成显示。
Current interface summary
Any interface listed with OK? value "NO" does not have a valid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IP-Address OK? Method Status Protocol
Vlan1 unassigned NO unset up down
FastEthernet0/1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FastEthernet0/2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FastEthernet0/3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FastEthernet0/48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GigabitEthernet0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GigabitEthernet0/2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4、完成以上组态显示后,自动进入交换机对话框,在如下部分输入相应的值(粗体部分),并回车。
Enter interface name used to connect to the
management network from the above interface summary: vlan1
Configuring interface Vlan1:
Configure IP on this interface? 【yes/no】: N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as a cluster command switch? 【yes/no】: N
5、下面是显示信息的一部分,太长没有完全抄录,无需操作,可压空格键完成显示。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command script was created:
hostname Cisco_FTE4
enable secret 5 $1$qF.3$3AIkt0lNtdjMLAdknUnht.
enable password FTE4
line vty 0 15
password FTE4
no snmp-server
!
!
interface Vlan1
shutdown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1
no shutdown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2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3
!
interface FastEthernet0/4
interface FastEthernet0/48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
end
6、组态信息显示完后,出现如下对话栏,输入2并回车保存

网友A:
这个还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09-12-15):
楼主:请教下vlan101  level1 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C:
非常牛逼   坚决顶  居然回帖人不多  这对交换机组态很有用

网友D(2010-06-12):
顶  很有用啥

网友E(2010-07-17):
dddddd坚决顶起来!

网友F:
顶顶......很有用啊,楼主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