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TE结构的PKS系统软件安装与配置

楼主(2008-06-22):
一、安装操作系统
1、按照通常步骤全新安装操作系统,服务器装Win2000 Server,操作占装Win2000 Professional。
注:一定要是英文系统,且一定不要装除英文以外的其它字库及输入法。
2、安装硬件驱动程序。
3、用ghost做一个镜像文件,保存在其它盘中。
二、安装PKS软件
1、放入Application Software光盘点击Setup启动安装。系统自动安装,需要重启时确定,重启后自动安装。
2、安装程序进入Experion PKS Product Selection界面。
A、如果安装服务器
在Experion PKS Products选Experion PKS Server(Process Points)
在Level 2(Supervisory)Control Network Type选Fault Tolerant Ethernet
B、如果安装Console Station
在Experion PKS Products选Experion PKS Station-Console(Process Points)
在Level 2(Supervisory)Control Network Type选Fault Tolerant Ethernet
C、如果安装Flex Station
在Experion PKS Products选Experion PKS Station-Flex or Console Extension(Process Points)
在Level 2(Supervisory)Control Network Type选Fault Tolerant Ethernet
选好后,点击“next”。
3、出现License Agreement选择“Accept”,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4、确认安装EMDB,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5、出现FTE Network and Community Number选择界面
FTE Network Number(NN):10
FTE Community Number(NN):1
注:可用IP地址范围:
NN.CN.0.0 — NN.CN.1.255 用于FTE节点
NN.CN.2.0 — NN.CN.2.255 用于Server和Station
NN.CN.4.0 — NN.CN.4.255 用于交换机和路由器等
NN.CN.5.0 — NN.CN.255.255 用于非FTE节点
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6、出现MNGR用户密码设置面板,输入密码点击“next”确认安装,系统自动安装。需要重启时重启,直至系统提示放入Knowledge Builder CD。
7、放入Knowledge Builder CD选择full install点击“next”,选择Experion PKS R210点击“next”系统自动安装,直至系统提示放入Application Software光盘。
8、放入Application Software光盘确认,系统继续安装,直至出现License输入界面,输入License并点击“next”,选择完全安装并点击“next”,自动进入目录选择面板,点击“next”,自动安装Server,点击“Finish”,自动安装Process Detail Display,点击“Finish”完成安装。
9、用ghost做一个镜像文件,保存在其它盘中。
三、安装FTE组件
1、确认已经安装了FTE网卡的驱动程序。
2、放入Common Component CD光盘,自动运行。
3、在出现的画面中点击Licensed Package Installer开始安装。
4、出现License输入画面,输入组件License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
5、选择FTE driver点击install package,全部选择,点击“OK”连续确认9次完成安装。
四、配置FTE网络
1、修改连接名:将主连接改为FTE-Y,将备连接改为FTE-G。
A、点击 Start > Settings > Network Connections。

B、将主网线断开,将显示为连接的连接改名为FTE-Y;另一个改名为FTE-G。当然也可改为其它便于分辨的名称。

2、点击Start > Settings > Network Connections进入网络连接界面,选择Advanced 菜单,点击Advanced Settings出现一个弹出画面,可更改连接的绑定顺序,一般设定主连接在前。

3、选中连接,右键进入连接的Property界面,点击Configure按钮出现配制画面,选择Advanced标签,在左侧属性筐内选择Link Speed & Duplex,在右侧值筐内选择100Mbps/Full Duplex点击“OK”完成设置,主网和备网设置相同。

4、设置IP地址并作相关配置。
A、在连接属性界面中选择TCP/IP项,点击Property按钮

B、进入TCP/IP属性画面设定好IP地址,DNS一般选自动。黄色的主网一般用单数(如:10.1.1.3),绿色的备网一般用双数(如:10.1.1.4)。
C、设置完IP地址,点击Advanced。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IP Settings标签,在Interface metrics框中输入相应值,一般黄色的主网输入“1”,绿色的备网输入“5”

选择DNS标签,若是主网则选中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es in DNS,若是备网则不用选,如果已选将其去掉。

选择Wins标签,若是主网则选中Enable LMHOSTS lookup,若是备网则将其去掉。若是主网则选择Enable NetBIOS over TCP/IP,若是备网则选择Disable NetBIOS over TCP/IP。

D、设置完,退到连接属性对话框。
5、在连接属性界面中选择FTE项,点击Property按钮,进入FTE属性对话框。

在FTE Configuration将主备连接均选中。

在Device Index处输入大于0但小于所设定的Max FTE Nodes,Max FTE Nodes的值应小于等于511(系统自己限定的默认值)。

注:Device Index是FTE节点的序号,在同一个网络中不允许相同。
其余部分均保持默认值,但需要注意在同一个网络中这些值必须相同。
6、退出FTE属性对话框,退出连接属性对话框,重新启动计算机。
7、用ghost做一个镜像文件,保存在其它盘中。
五、建立网络
1、编写hosts name文件。在c:\winnt/system32/drivers/etc/hosts中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添加上网络中所有的主机IP地址和主机名称(包括自己)。
2、在Server中添加Station,根据不同Station类型建立对应数量的Station,在操作站上建立连接。

网友A:
该步骤的错误太多了。

网友B(2008-08-20):
楼上的不要光说有错噻  ,你把正确的说下噻

网友C(2008-12-22):
还没有看,先拷下,再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