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水泵热,出一题目考考各位

楼主(2008-06-22):
闭式循环管网系统,30KW离心水泵1台,运行电流58A,扬程40m,流量100m 3 / h 。

如果在这系统中,再并联上一台同型,同速水泵。请定性分析:

并联后系统的扬程、流量,以及单台水泵的电流。

网友A:
我想6000人阅读都没有一个可以回答正确.

楼主:
并非定量分析,而是定性分析,也就是说:是等于,是大于,是小于,以及区间范围。

网友B:
流量小了,电流也小了,扬程一定.

意思是并联后,两台泵的流量没有一台泵运行的流量之和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流量小了,电流也小了,扬程一定.

意思是并联后,两台泵的流量没有一台泵运行的流量之和大.

爱!欠费停机

网友:
我觉得电流大了,流量不变,扬程高了!

网友B:
电流怎么会大?两台泵并联运行出水的压力存在损耗.就像是阀门被关了一点.电流还会大吗?

楼主:
看似简单?其实也不一定简单。欢迎继续。

网友B:
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欢迎大家再谈谈.

网友D:
电流不变,流量不变,压力变大

网友E:
我想是流量会达到150左右,电流也会大一点,扬程也会高一点.

楼主:
常师傅不愧是行家,这么早,就把答案公开了!

这样也好,省了我公布答案。

各位网友,请对照一下,您答对俩吗?

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的答案。

楼主:
不过,常师傅还没对电机的运行电流作出回答,不过,我相信他能做到这一步,电流是增加还是减少,他肯定知道。

各位网友,电流是增?是减?(请常师傅暂时先不说)

网友F:
买什么关子啊,看你怎么并法了

楼主:
怎么并?相同型号水泵,相同速度并联。

网友B:
电流小了.

楼主:
心冷空虚网友:

网络交流不太方便,请将你的手机号发到我的信箱,明天白天,我与你联系。

网友B:
发过去了.

网友G: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前提是同一管网,管径没有改变。从这个出发点去考虑!

网友H:
单台水泵的电流变小了,并联后系统的压力适当增加,导致扬程适当增加但不会超过设计扬程,系统流量增加。

网友I:
当然是电流变小,因为我厂就有四台一样的水泵并联使用,全开电流最小。

网友B:
而流量也并非是四台泵的流量总和吧?

网友J:
40m、100是额定还是实际?这些参数直接反映管网特性,泵的并联流量与管网特性有关,与泵本身特性也有关。如果管损很小,两泵流量都会到很大,流量加倍;如果管损很高,接近无穷,那么流量增加会很少,极限情况为0。考虑实际管网一般特性,总流量增加,系统压力增加;单泵流量减小,电流减小。

以上全属理论推测,楼主公布下你的答案,让我等见识见识。

网友J:
不过楼主水泵都热了,估计是两泵扬程不同,压损不同,打架了

网友K:
同型号离心水泵并联当流量增大后管路阻力随之增大因此总流量小于2倍单台泵流量,单台泵流量减小,电流也随之减小,压力不变。

网友L:
在此问题中, 总的流量增大,电流减少,扬程几乎保持不变~

 增加后单台的流量适当减少,差不多为5%,如果再增加一台,应该在15%,台数越多,表现越明显。

网友M(2009-06-03):
 总的流量增大,扬程提高,单台电流减小。总电流加大。

网友N:
两台电流,流量,压力都大于一台,杨程略有增长。

网友O:
  电流 小 ,扬程小,流量不变。   猜的

网友P:
两台小泵并联,其电压不变,因为两水泵同时开启,总管路内水压增大,总流量增大,总电流增大;

但对于单台水泵来说,因负载增大,其转速减小,电流增大,扬程减小,流量减小

网友Q:
呵呵

可以这样理解不

就按照两个干电池串并联来算

呵呵

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R:
答案呢?
13L说的那个正确答案在哪里怎么看不见。

网友S:
直接白打啊。并联。两个速度反馈

网友T:
我还在等着看答案呢。

网友U(2009-07-11):
扬程增大,单台电机电流减小,单台水泵流量减小

网友V:
闭式循环管网系统,30KW离心水泵1台,运行电流58A,扬程40m,流量100m 3 / h 。

如果在这系统中,再并联上一台同型,同速水泵。分析如下:

 流量和扬程 没有大的变化 两台泵的电流会减小

闭式循环管网系统  这个 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