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间接寻址的一个例子

楼主(2008-06-22):
OPN DB1

L P#0.0

T MD100

L P#0.0

T MD104

L 10

L00: T MB110

L MW【MD100】

T DBW【MD104】

L MD100

L P#2.0

+D

T MD100

L MD108

L P#2.0

+D

T MD108

L MB110

LOOP L00

以上是把从MW0至MW10的数值保存到了DB1.DBW0到DB1.DBW10中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帮您顶一下,改天我把编写好的FC块实现由MW向DB数据转移的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帮您顶一下,改天我把编写好的FC块实现由MW向DB数据转移的源程序.

上面的程序就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可以,

这是基本用法!!!!!!

网友C:
以上程序是做指针偏移 MD100偏移量为2 个字节,MD108 为2个字节!

网友D:
请问?上面MD104,下面为什么MD108

网友E:
应该是楼主写错了,应该是MD104,这个程序应该是MW0至MW9的数值保存到了DB1.DBW0到DB1.DBW9中,十个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楼主写错了,应该是MD104,这个程序应该是MW0至MW9的数值保存到了DB1.DBW0到DB1.DBW9中,十个数据。

谢谢楼上的提醒,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