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自耦变压器

楼主(2008-06-22):
请问电动机采用自耦变压器启动,变压器的容量如果确定,比如132KW的电动机需要配多大的自耦变压器,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A:
你是说自耦降压启动吧

网友B:
132kw 都行了,或偏大点都可以的.

网友C:
大于或等于132KW就可以

网友D:
大于或等于,一般选同功率就行

网友E:
大于或等于,一般选同功率就行 。。。。

网友F:
是不是想自己做? 不自己做就按电动机功率配就可以了

网友G:
我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 电抗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网友H:
是呀,选大于等于电动机的就可以了

网友I:
选大于等于电动机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