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8-06-22):
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以及铅酸电池所用的充电器有区别吗?

如果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可以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吗?

充电器是不是只有输出电流和电压的区别?

不考虑电池放电!

网友A:
我也不是工程师,但我认为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以及铅酸电池所用的充电器有区别。

如果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一般不可以用同一个充电器充电。

充电器不是只有输出电流和电压的区别,还有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以及铅酸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区别。

网友B:
充电器有区别的,不可以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因为充电方式不同

楼主:
到底哪里不同呀?

可是大多数充电器只是标注输出电压和电流呀

网友C:
输出电流的大小不同,铅酸电池需要的电流就大一点.

楼主:
我是说“如果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可以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
如上!

怎么没人回复了。等待。。。。。

网友A:
有啊,东方倒是想给不是工程师先生一个回复,但考虑到您不会满意就没有说。这主要原因是东方自己也不是工程师,既没有理论知识也缺少实践经验,讲了恐怕也没用。

今天工程师都不在,但说无妨!

那就好了!东方就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到底哪里不同呀?”这是不是工程师先生最关心的事。据不愿透露姓名的铅酸电池业内人士道听途说:即使同是铅酸电池,不同厂家的充电要求也有所不同。标称电压和容量是相同的,但最终充满的电压居然有所不同!中途充电电压还有所变化,电流也不同,什么“三段充电法”“均充电压”“浮充电压”“温度补偿系数”...........东方一点也搞不清楚。

不是工程师先生又加上不同种类的电池,等于要求用于铅酸电池的“三段充电法”的程序、“均充电压”、“浮充电压”、“温度补偿系数”等都符合所有电池的要求,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镍镉电池据说还有什么“记忆效应”,每次充电前要把未用完的电通通的放光光再充。(这不是浪费能源吗?为了充好电也顾不上啦)可是,其他电池又无放电程序,铅酸电池还不允许把电放光,否则就冲不进去.........这不麻烦吗?再说锂电池也不是好对付的,其他电池充电出现问题,可能漏液,可能鼓胀,至多是把电池损坏,而锂电池出现问题,就可能爆炸、起火、伤人............这不危险吗?

不先生说:咱就不怕麻烦,也不怕危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要用一个充电器充所有的电池!咋就不行呢?好!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在不先生的豪言壮语鼓舞下,还真有人搞了一个充电器,能充所有的蓄电池。东方猜想:他肯定是解决了上述所有的问题。

请真正的行家发言!

网友D:
    低电压高电流与高电压低电流》》2000A,20V不会电着人。880V,40A能电死人!怎么说36V是安全电压??

楼主(2008-08-03):
真是乱呀!!

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可以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吗》???

不考虑什么放不放电!也就说“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输出有区别吗!!!!”

网友A:
“不考虑电池放电! ”是什么意思?考虑放电怎样,不考虑又怎样?为什么要提出“不考虑电池放电”?好像是没有人明白您的意思。

那么换一种说法,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或者您想干什么?比如:

1、您有一个铅酸电池所用的充电器,想用它来充其他电池。

2、您想发明一种充电器,可以充三种电池

3、 更准确的其他想法

网友E:
可以充电,但会影响电池寿命或损坏电池,充电时必须注意电池温度和充电电流及电压

网友F:
如果容量相差不大,偶尔冲一下电应应急,我想是可以的,长期使用肯定不行,因为各种电池对冲电器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G:
好象是一样的啊

因为我在电池厂的时候不同电池的充放电设备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H:
三种电池的特性不同,充电的要求当然就不同。充电有恒流、恒压和浮充等方式,相比之下铅酸电池要求较低,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要充足放净,锂电池要求最高,不许超压,所以锂电池本身有保护电路,没有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充电器必须专用,否则要损坏电池或出现其他危险。

网友I:
不许互用,否则爆炸

网友J:
   当然是可以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三种电池的特性不同,充电的要求当然就不同。充电有恒流、恒压和浮充等方式,相比之下铅酸电池要求较低,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要充足放净,锂电池要求最高,不许超压,所以锂电池本身有保护电路,没有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充电器必须专用,否则要损坏电池或出现其他危险。

网友L:
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参数:内阻。

楼主:
也就说“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输出有区别吗!!!!”
就是说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有什么不同??

网友M:
呵呵;对应的充电电流不同时段要不同;

网友N:
的回复内容:三种电池的特性不同,充电的要求当然就不同

应该是电池厂家赚钱的手段。

如果是你自己做电池的话,那可能一个充电器可以给N个电池充电,  呵呵!

网友A:
为什么楼主反复在问“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输出有区别吗!!!!”
就是说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有什么不同??

真是乱呀!!

好像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可以用一个充电器充电吗》???

不考虑什么放不放电!也就说“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输出有区别吗!!!!”

从!!!!和???来看,楼主已经是“义愤填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东方猜想楼主一定是认为电压和容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三种电池所用的充电器的输出是不可能有区别的!就是说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呢?楼主早就说过:“充电器只是标注输出电压和电流呀”可是你们却没有肯定这一点,反而说什么“呵呵;对应的充电电流不同时段要不同”、“三种电池的特性不同,充电的要求当然就不同。充电有恒流、恒压和浮充等方式..........”能不让楼主着急吗?

网友A:
“充电器只是标注输出电压和电流吗”

可能是的,东方亲眼看到某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上表明电压48V电流3A。

但这只是给普通用户看的。它的输出电压肯定不总是48V,否则就不可能充满。电流也不可能总是3A。将要充满时电流肯定要降下来。就在这本充电器说明书上,也写明要经过恒流、恒压和浮充+涓充的过程。肯定这些过程的电压和电流就不是48V/3A。到底是多少?他说是“高智能控制”,还特别提醒:本充电器只能给与之配套的电动车充电,严禁给其他电动车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