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缆

楼主(2008-06-22):
请问各位同志,1千瓦的负载,我要选电缆,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呵呵,帮你顶起来。

网友B:
单相还是3相啊!!!!!!!

网友C:
2平的就够了,三相的

网友D:
是什么负载啊?shi

网友E:
其实1.5的足够了。如果你穿管的话。可以适当加大导线截面积。

网友F(2009-10-13):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配克 基本品种:NBB,NBN,NEB,NCB,NJ,SJ,FJ,RJ,NMB 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Http://www.growelec.com
常用型号如下:

NBB2-12GM50-E0 NBN4-12GM50-E2-V1 NJ4-12GM40-E2

NBB2-12GM50-E2 NBN5-F7-E0 NJ4-12GM40-E2-V1

NBB2-12GM50-E0-V1 NBN5-F7-E2 NJ5-18GM-N

NBB2-12GM50-E2-V1 NBN8-18GM50-E0 NJ8-18GM-N

NBB4-12GM50-E0-V1 NBN8-18GM50-E2 NJ15+U1+E2

NBB4-12GM50-E2-V1 NBN8-18GM50-E0-V1 NJ15+U1+W 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NBB5-18GM50-E0 NBN8-18GM50-E2-V1 NJ20+U1+E2

NBB5-18GM50-E2 NBN8-18GM40-Z0 NJ20+U1+W

NBB10-30GM50-E0 NBN8-18GM60-WS NJ30+U1+W

NBB10-30GM50-E2 NBN8-18GM60-WO NJ30+U1+E2

NBB15-30GM50-WS NBB15-30GM50-WO NJ2-12GM-N

NBN15-30GM50-E0 NBB20-L2-E2-V1 NBN15-30GM40-Z0

NJ4-12GM-N NBN4-12GM50-E0-V1 NBN4-12GM50-E2

LVL-T1-G3S-E5PG-NA LVL-T1-G3S-E5PG-NA

NBN4-12GM50-E0 NCN25-F35-A2-250-V1 NBN40-L2-E2-V1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配克 光电传感器 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基本品种:0J,0B,0CD,0CE,0BE,BCT\0BT,0CS,0BS系列

常用型号如下:

OBT200-18GM70-E4 OBS2000-18GK70-E4 RLK39-8-2000-Z/31/40a/116

OBT200-18GM60-E5 OBS2000-18GK70-E5 RLK39-8-800-Z/31/40a/116

OBT200-18GM60-E4 OCS5000-F28-E5 RL39-8-800/32-40A/82A/116

OBT200-18GM70-E5 OCS5000-F28-E4 RL39-8-800-30-40A/116/126A 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OBT400-F28-E4 OCS5000-F8-UK RL39-54-Z/31/40a/116

OBT400-F28-E5 LA39/LK39/31/40a/116 RL39-55/30/35/40a/116/126a

OCT800-F8-E4 LA39/LK39-Z/31/40a/116 RL39-55/32/35/40a/82a/116

OCT800-F8-E5 RL39-8-2000/30/40a/116/126a

OBE5000-18GM70-SE4 LD39/LV39/30/40a/116/126a RL39-8-2000/32/40a/82a/116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OBE5000-18GM70-SE7 LD39/LV39/32/40a/82a/116 RL39-8-2000/32/40a/82a/73c

OBE5000-18GM60-SE4 ML5-8-400/32/115 RL39-8-800/30/40a/116/126a

OBE5000-18GM70-SE5 ML5-8-400/30/115 RL39-8-800/32/40a/82a/116

OBE5000-18GM70-SE7 M5/MV5/32/115 RL39-8-800/32/40a/82a/73c

OBE5000-18GM60-SE5 RLK39-55/31/40a/116 RL39-54/30/40a/116/126a

OBE5000-F28-SE1 RLK39-8-2000/31/40a/116 RL39-54/30/40a/73c/126a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OBE5000-F28-SE5 RLK39-8-2000-Z/31/40a/116 RL39-54/32/40a/73c/82a

OBE5000-F8-SUK RLK39-54/31/40a/116 RL39-54/32/40a/82a/116

OBE-5000-F8-SUKT RLK39-55-Z/31/35/40a/116

OBE10M-18GM60-SE5 RLK39-54-Z/31/40a/116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OBE10M-18GM60-SE4 RLK39-55/31/35/40a/116

UB500-18GM75-E4-V15 UB1000-18GM75-U-V15 UC2000-30GM-IUR2-T-V15

UB500-18GM75-E5-V15 UB2000-30GM-E4-V15 UC2000-30GM-IUR2-V15

UB500-18GM75-E6-V15 UB2000-30GM-E5-V15 UC4000-30GM-E6R2-V15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UB500-18GM75-E7-V15 UB2000-30GM-H3 UC4000-30GM-E7R2-V15

UB500-18GM75-I-V15 UB2000-30GM-H3-V1 UC4000-30GM-IUR2-V15

UB500-18GM75-U-V15 UB4000-30GM-E4-V15 UC6000-30GM-E6R2-V15

UB500-30GM-E4-V15 UB4000-30GM-E5-V15 UC6000-30GM-E7R2-V15

UB500-30GM-E5-V15 UB4000-30GM-H3-V1 UC6000-30GM-IUR2-V15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UB800-18GM40A-E5-V1 UB6000-30GM-E4-V15 UB500-F54-I-V15

UB800-18GM40A-I-V1 UB6000-30GM-E5-V15 UB500-F54-U-V15

UB800-18GM40A-U-V1 UC1000-30GM-E6R2-K-V15 UB2000-F54-E4-V15

UB1000-18GM75-E4-V15 UC1000-30GM-UYR2-K-V15 UB2000-F54-E5-V15

UB1000-18GM75-E5-V15 UC2000-30GM-E6R2-T-V15 UB2000-F54-H3-V1

UB1000-18GM75-E6-V15 UC2000-30GM-E6R2-V15 UB2000-F54-I-V15

UB1000-18GM75-E7-V15 UC2000-30GM-E7R2-T-V15 UB2000-F54-U-V15

UB1000-18GM75-I-V15 UC2000-30GM-E7R2-V15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配克 旋转编码器 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增量型常用型号如下:

10-11331_R-1024 14-14361-1024 30-3641_R-1024

10-15636_R-1024 14-14361-5000 30-4241_A-1000

10-11336_R-3600 14-1436X-1024 30-4201_A-1024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10-11631_R-1024 RHI58N-0BAK1R66N-01024 RVI78N-10CK2A31N-01000

10-11631_A-1024 RVI58N-011K1R66N-01024 RVI78N-10CK2A31N-02000

10-11651_R-1024 RVI58N-011K1R61N-01024 RVI78N-10CK2A31N-01024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RVI50N-09BK0A3TN-02000 RHI58N-0BAK1R61N-01000 RHI90N-0LAK1R61N-01000

RVI50N-09BK0A3TN-01000 RVI58N-011K1R66N-02048 RHI90N-0HAAAR6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600 RVI58N-011K1A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2048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RVI50N-09BK0A3TN-01024 RHI58N-0BAK1R61N-01024 RHI90N-0HAK1R61N-01024

RVI50N-09BK0A3TN-00500 RHI58N-0BAK1R6XN-01024 RHI90N-0HAK1R66N-01024

RVI58N-011AAR61N-02048 RHI58N-0BAK1R61N-00500 RHI90N-0LAK1R66N-01024

RVI58N-011K1A61N-02500 RVI58N-011K1A61N-02048 RHI90N-0NAK1R66N-01024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RVI58N-011K1R6XN-01024 RVI58N-011K1R61N-05000 RHI90N-0NAK1R61N-01024

RVI58N-011K1A61N-01000 RVI58N-011K1R61N-01000 RHI58N-0BAK1R31N-01024

RVI78N-10CALA31N-01000
我公司销售倍加福全系列产品,价格最优。(传感器、自控元件: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物位传感器、编码器、总线模块、光栅、安全栅等品牌型号)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展望合作!
绝对型常用型号如下:

ASS58N-F1AK1RHGN-0012 DVM58N-011AGR0BN-1212 PSS58N-F3AAGR0BN-0013

AVS58N-011K1R0BN-0016  DVM58N-011AGR0BN-1213 PVS58I-011AGR0BN-0013

AVM58N-011K1R0GN-1213 FVS58N-032K2R3GN-0013 PVM58N-011AGR0BN-1213

AVM58N-032K1RPGN-1212 FVS58N-011K2R3BN-0013 PSM58N-F2AAGR0BN-1213

AVM58N-011K1R0BN-1213 FVM58N-01LAEAABN-0812 PVM58I-032AGR0BN-1213

ASM58N-F2AK1R0GN-1213 FVM58N-011K2A3GN-1213 PVM58N-032AGR0BN-1213

安全栅

产品类型:远程I/O型隔离栅、本安型远程I/O系统、FieldConnex现场总线、各种网桥、现场总线配电器、中继器、现场总线I/O模盒、接线盒、现场总线安全栅、快速接插线

常用型号如下:

KC系列隔离式安全栅(超薄型)

模拟量输入

KCD2-STC-EX1(单通道,2/4线制智能变送器,有源/无源4-20mA输出)

模拟量输出

KCD2-SCD-EX1(单通道,电流驱动,智能型)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开关量输入

KCD2-SR-EX1.LB(单通道,2路继电器输出)

KCD2-SR-EX2(双通道,2路继电器输出)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开关量输出

CKD0-SD-EX1.1245(单通道,回路供电式)

KF系列隔离式安全栅(标准型)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模拟量输入

KDF-STC4-EX1

KFD2-STC4-EX1.2O

KFD2-STC4-EX1-Y122583

KFD2-STC4-EX1.2O-Y122582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模拟量输出

KFD2-CD-EX1.32(单通道,电流驱动)

KFD2-CD2-EX2(双通道,电流驱动)

KFD2-SCD-EX1.LK(单通道,电流驱动,智能型)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SCD2-EX1.LK(单通道,电流驱动,智能型)

KFD2-SCD2-EX2.LK(双通道,电流驱动,智能型)

通用温度变送

KFD2-UT-2-EX1(单通道,4-20mA输出)

KFD2-UT2-EX2(双通道或一进二出,4-20mA输出)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开关量输入

KFD2-SH-EX1(单通道,故障安全型,继电器输出)

KFD2-SH-EX1.T.OP(单通道,故障安全型,晶体管输出)

KFD2-SR2-EX1.W(单通道,继电器输出)

KFD2-SR2-EX1.W.LB(单通道,2路继电器输出)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SR2-EX2.W(双通道,2路继电器输出)

KFD2-SR2-EX2.2S(双通道,2路继电器输出)

KFD2-SR-EX1.4S.LK(单通道,4路继电器输出)

KFD2-SRA-EX4(四通道,4路继电器输出)

KFD2-ST2-EX1.LB(单通道,2路有源晶体管输出)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ST2-EX2(双通道,有源晶体管输出)

KFD2-SOT2-EX2(双通道,无源晶体管输出)

天关量输出

KFD0-SD2-EX1.1045(单通道,回路供电)

KFD0-SD2-EX2.1045(双通道,回路供电)

KFD2-SL2-EX1(单通道,逻辑输入,带线路故障监测)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SL2-EX1.B(单通道,逻辑输入)

KFD2-SL2-EX2.B(双通道,逻辑输入)

报警设定器

KFA6-DWB-EX1.D(单通道,输速报警,带显示,220VAC,带安全栅功能)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CRG-1.D(单通道,变送器,带显示)

KFD2-CRG-EX1.D(单通道,变送器,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

KFD2-DWB-1.D(单通道,转速报警,带显示)

KFD2-GUT-1.D(单通道,温度变送,带显示)

KFD2-GUT-EX1.D(单通道,温度变送,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2-UFC-1.D(单通道,通用频率变送,带显示)

KFD2-UFC-EX1.D(单通道,通用频率变送,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

KFU8-CRG-1.D(单通道,变送器,带显示,220VAC/24VDC)

KFU8-CRG-EX1.D(单通道,变送器,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220VAC/24VDC)

KFU8-GUT-1.D(单通道,温度变送,带显示,220VAC/24VDC)

KFU8-GUT-EX1.D(单通道,温度变送,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220VAC/24VDC)

KFU8-UFC-1.D(单通道,通用频率变送,带显示,220VAC/24VDC)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U8-UFC-EX1.D(单通道,通用频率变送,带显示,带安全栅功能,220VAC/24VDC)

回路供电隔离栅

KFD0-CC-EX1(单通道,电流/电压转换)

KFD0-CS-EX1.51P(单通道,电流驱动/传递)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KFD0-CS-EX2.51P(双通道,电流驱动/传递)

KFD0-SCS-EX1.55(单通道,智能现场设备)

KFD0-TR-EX1(单通道,RTD转换)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安装附件

KFD2-EB2.R4A.B(冗余型电源模块,24VDC/4A)

UPR-03(电源导轨,2m)上海配克 张剑峰 13916145445

网友G:
1.5mm铜线够了吧,1KW两个电流(2A),每平方负载粗略来说可以乘以9(不考虑大截面、线损问题)。抛砖引玉,楼下斧正!

网友H:
斧子没带,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