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来计算此圆的和直线之间的相切点!!!

楼主(2008-06-22):
我所需要的是根据圆的大小和角度来计算此圆从A线移动到B线时,此圆在B线上的相切点在什么位置,给这样来计算!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移动方向?

如果是沿X 轴移动:

1。圆半径与切线在相切点垂直,那样,就用那个22。5度,通过sin22.5 度,计算出从中线向下到相切点的距离,可得出坐标Y值。

2。通过tan22。5度与Y值,可计算出X值。

3。如以A切点为坐标原点,切点y= - 45/2*sin22.5= - 8。61; ;

X=(45/2+|Y|)*tan22.5 ; =12。886

 ;

 ;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明天去算算看!!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怎么加速,B线和圆不是相交了么,怎么切法?

楼主:
二楼指点我怎么算不出来哦!!还请再指点一下!!同时还请各位路过者多多指点!!

我的要求是:这直径为1mm圆在这条5MM长的线上,其起始点为A0,B0。随着偏摆10度之A1,B1点后,其圆和直线相切点在什么位置?我该这样来计算其圆和直线上得相切点(既A1,B1)?随着偏摆20度之A2,B2点后,其圆和直线相切点在什么位置?我又该这样来计算其圆和直线上得相切点(既A2,B2)?依次类推!!!!谢谢!!!

网友A:
你前面没有提供移动方向,我的算法是有前提的:沿X 轴平移的。

现在条件给了,我再看看怎么算。

网友A:
条件前后不一致,A是什么?B是什么?是线条是坐标?圆的直径是45还是1?反而不明白了。

网友C:
初中数学,我拿去给我儿子当练习吧

网友D:
很容易!长度5000mm,圆直径1mm,那切点到圆心距离是4999.5mm,如果以这个圆心为坐标系原点,水平和竖直方向分别为X轴和Y轴,则切点在任意点坐标为(4999.5*sina,4999.5*cosa).

网友E:
这个,还是看不明白问题,不知道圆心就究竟是按照什么轨迹运动。如果圆心是在一个弧上运动,那么切点也在一个弧上运动。切点的轨迹弧与圆心的轨迹弧是同心的(用切线的性质可以证明,证明过程从略),在加上角度,很好算的。这算是初中几何还是算高中的解析几何?

楼主:
哎!!!!初中也好高中也罢大学咱也就不去考虑了!!!!只可惜俺就从小学大门里出来的啊!!所以不懂该咋算哦!!!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楼主:
还请“柚子脑袋”指点一下你那公式里的“a”是指那个数值呢?

网友E:
就是你写的那些角度,(10°,20°,30°,40°)

网友D(2008-07-31):
具体还要对应象限,如你那图是在第四象限,所有10°,20°,30°,40°所有对应的应该是280°,290°,300°,310°......

网友F:
(5-0.5)*sin10°;a1相对a的变化

5-(5-0.5)*cos10°;b1相对b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