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 MT506TV 下载程序后 触摸屏不会亮。

楼主(2008-06-22):
EV MT506TV 下载程序后 触摸屏不会亮。按后面RESET钮也没用,请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用了威伦的人机界面软件编程了?

网友B:
软件用错 QQ 470331240

网友C:
转载:

使用E-VIEW遇到的几个问题

1,软硬件版本

MD204L,软硬件版本不支持。如果用错会无法下载程序。版本为:V3.1.10和V4.7.9

MT4000/5000,软硬件版本不支持.用错无法下载.版本为:V1.1.0.0和V1.2.2.0

2,与威纶通软件兼容问题

同一台电脑按装了威纶通和E-VIEW 500系列的编程软件,会导致威纶通无法下载

如果两个名牌的软件用错,下载后会导致屏损坏,需返厂维修

3,使用手册不详细,遇到问题向厂家咨询才会告诉你书里没写,然后再告诉你如何用.好多时候还要靠用户琢磨

4,产品配套的编程软件和屏的版本不一致.导致无法正常下载

以上几点愚见,有遇到别的问题的朋友一起讨论,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