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江湖告急啊

楼主(2008-06-22):
PLC型号:;DVP-32ES,触摸屏型号:DOP-A57GSTD,

情况说明:我先采用USB直接下载屏程序,用屏的COM1和PLC通讯,可以实现功能.但随着调试的时间加长,我感觉到很不方便的是PLC没有在线监控,因为232接口为屏占用,而且屏的连接线不可以拔下来,要向PLC输入命令,难到台达的就不可以直接通过屏下载PLC程序和监控PLC程序吗,

是不是我的通讯设置有问题啊,望熟悉台达的朋友帮帮我

网友:
屏的命令用PC代替输入嘛。。。。

楼主:
还是四川的老乡啊,,,,,怎么实现啊,我要在屏设定数据,要在电脑里监控,还是用三菱的好啊,有485BD模块,还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
用电脑监控。。在编辑软件里面有个监控变量(记忆中好像是)。然后添加变量。再修改变量值就可以了。。。。用屏也不就是这个修改变量值的功能么~

网友A:
先用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功能实现调试

网友:
接着楼上的。。。我做项目是也有个习惯就是调试时,在触摸屏里面添加几个专门为调试准备的画面。信息越全越好(调试结束把它删掉)。。。但是有个麻烦就如LZ的。调试时随时要改程序啊。。。台达只有一个通讯口。每次都插拔通讯线。。。又麻烦。又容易搞坏端口。。。

网友B:
PLC程序是可以通过屏下载的,不过不可以监控PLC程序

网友C:
说的有道理啊,支持你.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还有西玛仪表,感谢你啊,回四川请你吃火锅!

还有版主在百忙之中给我的回答,我在此把他的回答公布给大家:

楼主:
版主的答案:

可以选择台达AS系列触摸屏,该屏具备BYPASS功能,具体功能为:例如,HMI的COM1连接PLC,COM2连接PC机,则可以在下载PLC程序时,启动BYPASS功能(
系统菜单中点击DOWNLOAD/UPLOAD),这样COM2就与COM1连通,可直接通过PC下载PLC程序

感谢万版主!!!!!!!!!!!!!!!!!!!!11

网友D:
PC通过HMI的通讯口来上下载、监控PLC这个功能十分实用,要不然不少厂家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E:
你可用485口与HMIL连机啊,晕死了,咋这死板呢

网友E:
PLC不是有两个口吗?

232和PC连,485跟HMI连

楼主:
老盖师傅!

但PLC上的485接头就两个接线端子,如何与HMI连接.我第一次用,请指点

网友F:
PLC上面的RS485端子与HMI上面的485端子相连就可以了呀

楼主:
谢谢,我明天就弄根线试下,我差点就叫采购买东洋货了

楼主:
采用485模式,好象连接不上啊,接线是2和3 接D+,1和4接D-,而且屏里也设置也是RS485,不知还有什么地方不对,谢谢各位啊

网友G(2017-08-23):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是可以通过屏下载的,不过不可以监控PLC程序

网友H:
可以下载啊,通讯改成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