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2008-06-22):
我想问下30KW的直流电机用25平方的线可以吗?25平方的线用什么型号的?还有用西门子的440带7.5KW的交流电机,电机用4乘2.5平方的线够用吗?谢谢。

网友:
多少电压等级的直流电机???

7.5kw电机。用2.5够了。。。

网友A:
是电机线还是来控制柜的电源线,电机线的话是够了,如果是电源线,就要看看你的电线近远,电压高低

网友B:
干嘛要用4*2.5?有3*2.5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重负荷要4*4+1*2.5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