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报f082故障

楼主(2008-06-22):
6se70变频器当采用ppo3时工作正常,当采用ppo6时启动正常停车报f082,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所用的PLC是300的吧,检查控制字1的第十位是不是常为1呢,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PLC用的是400的,控制字1第十位是常1,报f082后只有停电才可恢复,请帮忙分析一下,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