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伺服电机在断电后转动不灵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6-22):
伺服电机在断电后转动不灵活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机有乘磁导致。

楼主:
步进电机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带电磁抱闸否?带减速机构否?

网友B:
有抱闸的

网友C:
那要看抱闸是否完全打开或损坏,也有可能是轴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