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师傅请进

楼主(2008-06-22):
请问工控的大师们,当有多台功率不同的电机同时启动时的一个电流计算公式是什么啊?我记得好像是最大的一台电机加最小的一台电机然后..................不记得了!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公式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A:
我记得是这样:总额定电流=(1.5~2.5)*最大容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供参考。

网友B:
最大的一台额定电流+其余各台电动机的计算负荷电流

网友C:
你可以参照电工培训的内容!
跟“阿书”说的一摸一样!

网友D:
我记得是这样:总额定电流=(1.5~2.5)*最大容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供参考。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E:
总额定电流=K*最大容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

K:最大容量电机的启动电流倍数

楼主:
有点接近了,但我记得不只是这样,我记得最后还要乘以什么系数........有没有谁能给个完整确定的公式啊?谢谢了

网友F:
总额定电流=(1.5~2.5)*最大容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其余电动机额定电流总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