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F系统与西门子S7-300PLC系统对比,急!!!

楼主(2008-06-22):
ABB AC800F系统与西门子S7-300 PLC系统有什么区别?系统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在相同的配置下选用哪个好点?点数大概为四百点,最好能解释的详细点,比较着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个是PLC一个是DCS,两者还是有不少差别的,DCS支持设备热备的,300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B:
不知道不要乱说话!谁说300不支持热插拔?我用了很多了!abb800f做400点浪费了!西门子300系列的在中型控制方面实行价比最好的!你如果问西门子的问题可以问我!我做了8年了!abb800f我也接触过!

网友C:
400点的话用AC800F也差不多凑合,就看你PID回路多不多了~~没几个的话S7凑合

毕竟WINCC +S7也差不多可以算DCS~~

网友D:
区别还是蛮大的,300肯定会便宜些了,这两个系统都可以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的,如果PID回路比较多还是用AC800F好些,个人总觉得S7-300做PID控制回路的时候没有800F方便

网友E(2008-07-23):
S7-300做PID控制回路的时候没有800F方便

网友A:
对的,西门子做回路不是很方便,但是400多点不需要DCS了,呵呵!

网友F:
400多点不需要DCS了

网友G:
其实多大的规模 才需要DCS 也不是 固定的。

跟业主的 荷包的大小,工艺的要求,系统的稳定性要求,甚至跟系统的整体性设计等相关。

就造价而言来比,那怎么比,都是 西门子S7-300 便宜。

就DCS来比,应该拿 西门子PCS7 来跟 AC800F 比才对。

抛开 技术 和商务,假如你的其他系统都是 DCS,尤其是AC800F的话,

那么这个继续走 AC800F吧。 能贵几个钱!? 实际上现在的工艺系统中,大部分时候差不多 最便宜的就是控制系统了。随便一个工艺设备都比控制系统贵的多。

假如,你的其他设备都是 S7的PLC,那么继续走S7,选个300 也挺好玩的。

网友C:
我们领导(电气的)说要准备用AC800M +S7-300 的I/O做项目,说要省钱~~~

神奇啊~~

网友G:
都怪你自己 做了 AC800M + CI854 挂 ET200M的 实验。^_^

可见西门子的 品牌也是 比较有杀伤力的,造价也是比较有杀伤力的。

要不 为何不用 AC800M + CI854 挂 ABB自家的S500的 IO?

网友H:
ET200M太便宜了!

网友B(2008-08-29):
800F相当于西门子400系类的了!你这样的点数西门子315-2dp就可以了!

网友I(2008-10-30):
AC800M +S7-300 的这个是可行的,不过就是不太好看.而且模拟量模块多的话,运行很不稳定

网友J:
您可否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需要您项目的细节,可以从我们的销售技术体系中为您做出最合理,最有效率的设计。

您也可以联系我们,联系方式我已经给您发送短消息了,望您尽快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