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立特变频器技术交流区

楼主(2008-06-22):
上海格立特VF-9,VF-10,VF-11,VC-3000系列变频器技术交流.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楼主:
   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

故障原因简述:
排除电动机故障外,一般是变频器的驱动电路、IGBT逆变电路、或控制板六路PWM触发波形丢失。霍尔线位置装反、驱动线插头位置插错也会引起三相不平衡。
检修步骤:
1、除去电机,用万用表测IGBT逆变电路是否损坏,确认无异常现象后上电试机,变频器输出频率调为15HZ左右,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电压平衡可带电机试验;不平衡说明驱动电路或IGBT有损坏的。带载三相电流不平衡则先检测霍尔线和驱动线有没有装错位置,如果没有就得测驱动板六路PWM波形。
2、PWM波形正常时如果三相电流还不平衡,问题可能是IGBT模块坏、驱动线接插不良或主回路三相输出线压接松动引起。驱动电路虚焊或驱动芯片不良也会引起三相输出波形异常,导致带载时三相不平衡。

楼主:
          恒压供水

恒压供水是指在供水网中用水量发生变化时,出口压力保持不变的供水方式。以往的供水设备,往往采用水塔蓄水,上限水位到达停机,下限水位到了又起动这种粗放型的控制方式,造成楼房建筑成本提高,居民用水不够清洁,蓄水池还需要定期清理等带来许多不便之处。近年来随着电力、水资源日益紧张,节能降耗是当前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国家倡导建立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短缺,变频节能恒压供水系统将在国民生活中起到举足。
大家知道泵类负载属于平方转矩,管网压力与电机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电机消耗功率与转速比的立方成正比,所以如果在用水量不是很大时让电机降低转速运行,不仅能保证正常的用水要求,而且节能,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格立特变频器恒压供水参数设置如下:

1、控制方式设置

功能代码 功能名称 设定数据范围 设定数值 设置说明
10 控制方式 0:键盘1:外部端子2:串行通信                                                                                                    1 用外部端子控制,起动端子接到控制台上。
12 控制模式 0:键盘设定1:程序运行2:摆频运行3:PID闭环运行                                                                                         3 采用PID反馈,构成闭环控制系统。
2、PID控制设置

功能代码 功能名称 设定数据范围 设定数值 设置说明
C1 PID运行选择 0:模拟闭环反作用1:PG闭环2:模拟闭环正作用                                                                                           0 根据使用要求,只能采用闭环负反馈。
C2 PID给定量选择 0:键盘数字给定1:键盘电位器2:模拟端子VS13:模拟端子VS24:模拟端子IS 4                              压力给定信号为4-20ma电流信号。
C6 PID反馈量选择 0:模拟端子VS11:模拟端子VS22:模拟端子IS 0 压力反馈信号选用0-10V模拟电压信号。               选用500欧姆电阻式压力传感器。
3、PID调节参数
功能代码 功能名称 设定数据范围 设定数值 设置说明
C7 比例增益 0。00-10。00 1                                                                                                    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参数。
C8 积分时间 0。00无积分0。00-99。99S 0。5S                                                                                                    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参数。
C9 微分时间 0。00无微分0。00-99。99S 0。5S                                                                                                    根据实际工况调整参数。

4、其它参数如加减速时间、下限频率、上限频率、载波频率等可根据实际工况情况调节。一般工厂设置参数即可使用。

控制原理:变频器起动后,水泵开始供水,当管网压力小于设定压力时,由压力变送器反馈的压力信号通过变频器内置PID处理后,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大,电机转速升高;当用水量减少管网压力大于设定压力时,由压力变送器反馈的压力信号通过变频器内置PID处理后,使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小,电机转速降低;随着反馈压力的变化,变频器输出频率随之变化以维持管网压力稳定,实现一个闭环制系统。

楼主(2008-12-27):
用户太少,我再顶一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2009-02-04):
格立特维修一例:

一台 VF10-37G3 变频器,用户反映运行过程中有时跳E。OC。

     用万用表检测电源和功率模块没异常,通电测输出,空载正常。带载运行30分钟就跳OC了,复位后又可以正常运转。这种现象,故障原因有两种:一是电流传感器和采样电路故障,另一种是驱动电路硬件保护。经更换电流传感器,故障依旧,拆下驱动板更换驱动稳压管和电容,测试波形正常后,装上试机,运转正常,故障修复。该机系驱动电路老化引起,修过一年多了,再也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你们的变频器,又没有检测旋转变压器信号的功能?

国外的很多都可以了。如:KEB,路斯特等。

楼主:
这个功能是没有。国产变频器大多数没有这种功能,因为旋转变压器一般是用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国产变频器大多是用在异步电机调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不能做比较。

网友B:
楼主我的VF-10上电报ERR,请问是那里的问题(说明书提示CPU故障)

网友C:
我这有台VF10-55P3,运行中不定时跳过流,驱动光藕和电解电容已经换过,到现场故障依旧,请问是否电流传感器还有问题

网友C:
还有稳压管是几V

网友D:
济南韦施特电气有限公司、专业销售维修格立特变频器、联系电话:0531-88661677    88661148

网友E: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www.sajbp.net诚招代理商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红安源 X红安源
积分:250
帖子:157注册时间:2004-11-10 17:44:00 7楼 回复时间:2009-2-16 8:53:41 楼主我的VF-10上电报ERR,请问是那里的问题(说明书提示CPU故障)

ERR3 :      CPU板坏了,一般修不好,DSP内部电源短路。               ERR4:参数设置问题,摆频和三线制运行这两个地方有设置错误的。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冰雨的冷 X冰雨的冷
积分:1342
帖子:1068注册时间:2006-5-31 11:43:00 8楼 回复时间:2009-2-16 10:05:34 我这有台VF10-55P3,运行中不定时跳过流,驱动光藕和电解电容已经换过,到现场故障依旧,请问是否电流传感器还有问题

1.看运行过程中电流是否平稳,是否和实际电流一致,如果平稳一致,霍尔采样应该没问题。

2.要看持续运行电流是否在额定电流之内,如果电流较大且不稳,那就属于正常过流保护了;如果持续运行电流较小,那就是硬件过流保护了,故障原因可能是驱动板老化或接插线接触不良松动等原因了。

3.看看电机绝缘是否有问题,用揺表测一下,最起码要1M以上。电机接线盒里接线是否没拧紧?

网友C:
电流不大,听客户说很小

能否告之驱动处的稳压管是几V

网友F:
   加电自个可以检测是多少V   另外几组

网友C:
今天试机,带1。5KW的电机,运行中监视电流,发现到40HZ以上时,电流增大,差不多5A左右,到50HZ时又降到2.8和3.2之间,不过来回变化

减速的过程中也是在40和50之间电流增至5A左右,低至40HZ时恢复正常。

但用钳形表测量电流十分平衡,在50HZ是电流是2A多一点。

帮忙分析一下正常与否

网友C:
用的是新的电流传感器

网友C:
另外楼主你那有没VF10-22P3操作面板,有的话请说明价格

我的联系方式  李15937122328

楼主:
用55W的变频器拖一个1.5KW的电机是试不出的,稍微有点采样误差对应的电流就不准了。

楼主:
格立特变频器应用图片

楼主:
图片太大,可能显示的是控制柜的部分.

楼主:
以上图片下载之后可以看清楚.

网友G(2009-04-24):
楼主是哪的啊,我这还有160KW的格力特,厂家都不修了,修好了几天就坏了

楼主:
你是哪的?我是上海的。有问题可以交流。QQ469624529

网友H(2009-05-26):
请问:谁有格立特VF-9的说明书,能否发一份给我136631373@QQ谢谢

网友I:
谁有格立特VF-9的说明书,能否发一份给我1156265655@qq.com谢谢

网友I:
格立特VF-9的说明书,能否发一份给我1156265655@qq.com谢谢

楼主:
这说明书没有电子版的.

网友J:
各位高手:

          有没有做过vc2000与信捷plc自由通讯的,我想通过自由通讯显示电流和速度,请问怎样做。

楼主:
两者都支持485协议的话就可以了。不过485通迅硬件上不是标配的,要给厂家订做的。

网友K:
驱动电路的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是些什么型号

网友K:
请问驱动电路的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是些什么型号 ?谢谢

楼主:
有18V稳压管和IN4148具体的要看机型,不同版本稍有改动。

楼主:
格立特VF-9功能代码

楼主:
以上为格立特VF-9系列变频器使用说明书.该系列产品已停产,需要帮助的朋友请发贴.

网友L:
我们用过,还不错,在细纱机上面用的。

楼主:
格立特VF-8功能代码

网友M(2009-08-06):
谁有上海格立特VF-9011G3变频器说明书?请给我发来一份,我的QQ542697567谢谢!

楼主:
该机没有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友N(2010-01-02):
楼主,新年好,有一台VF-10,4KW/380V机,原为上电无显示,修复后交付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现故障为上电报E4,FB,说明书上指的是变频器内部过电流熔断器断,查变频器内部也不见有熔断器,仔细查也没发现故障点,驱动电路和模块也查了,也没发现问题,请楼主指点下,多谢。

楼主:
E4.FB确实没这个故障。你确认一下面板是不是搞反了,VF10有两种面板,部分参数是对应不一到致的。

网友O(2010-06-12):
跳LU但05电压和实测电压一样啊、?怎么解决?cpu电位器怎么调试?

网友O:
若报过压和欠压,实测和05显示大小怎么比较

网友O:
面板不通用,碰到过一次.......

楼主:
若实测电压和监示电压基本上一样,那就是开关电源电路坏了。

网友P:
请问谁有VF10-37G3/45p3变频柜的说明书啊?运行中出现E4 OC1的代码。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Q(2010-07-13):
我这有一格立特VF1030KW不定时跳OC1故障,不能复位。跳故障时电流70.5,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R:
产品型号:

CP10TD1-24A

CP15TD1-24A

CP25TD1-24A

PS21564-AP

PS21765

PS21767

PM20CSJ060

PM30CSJ060
深圳明纬基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移动电话: 13691792712
固定电话:0755-83278689
电话传真:0755-83278796
Web site: www.mingweiji.com
Email:mwjsales@163.com

楼主:
跳oc1,排除电机之外的因素的话,就是驱动板或igbt模块这部分有问题了。30KW的变频器,电流有70A是有些大了,感觉要么电流不稳定,上下可能在漂,要么负载有点重了。

网友S:
楼主好,请问你有VF-7的说明书么?我想知道频率给定选择是哪个功能代码?这产品太老了吧?我这还有一个在用着,不知怎么参数全部复位了,现在只能面板操作了

网友T(2010-10-07):
楼主你好

我有一台VF-10现在不工作了.没有显示故障代码.改参数也能改.就是故障灯一直亮着.复位也没有用.灯也不灭.测量了一下输入口发现10伏电没有是不是这里的毛病

楼主:
对:lqf196310 关于

楼主你好

我有一台VF-10现在不工作了.没有显示故障代码.改参数也能改.就是故障灯一直亮着.复位也没有用.灯也不灭.测量了一下输入口发现10伏电没有是不是这里的毛病

内容的回复:
10V电源坏了,如果不运行的话也不一定会报警,红灯亮说明机器处于故障状态,首先看看开关电源部分是不是有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于楼主好,请问你有VF-7的说明书么?我想知道频率给定选择是哪个功能代码?这产品太老了吧?我这还有一个在用着,不知怎么参数全部复位了,现在只能面板操作了

F02=1;E14=0以上为外部端子V2:0-10V输入,对应VF-7(2000型)

网友T:
楼主你好

那个10伏电用直流档测不出来,用交流当能测出来有电,好的变频也是这样,故障灯是不很亮的,微亮,真有故障的时候灯很亮,用面板操作他不工作

楼主:
对:lqf196310 关于

楼主你好

那个10伏电用直流档测不出来,用交流当能测出来有电,好的变频也是这样,故障灯是不很亮的,微亮,真有故障的时候灯很亮,用面板操作他不工作

内容的回复:你确定下你的万用表是好的吗?比如测下24V是不是对的。好变频器不可能测不出来的。

网友T:
对不起楼主,10伏和24伏都有.正常,但就是不工作.改参数用面板操作也不行.大概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U(2011-01-19):
请问楼主,我有一个VF12  0.75KW变频器上电就报 LU   欠压,最要查那部分电路,请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3-09):
引用 网友V:
0.75KW变频器上电就报 LU   欠压,最要查那部分电路,请修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上电报LU的话,估计是电压检测电路没有调整好或者硬件坏了

网友W(2013-04-28):
格力特VF10上电面板不显示,控制端子24V和10V都有,把这块主板装在另一台电机上正常,是怎么回事。另谁有这个驱动板。变频器型号VF10-37P3。版型号VF-DB-V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