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器编程菜鸟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2):
           GALIL运动控制卡可 通过串口或者TCP/IP与 上位机通讯,利用C/C++编程,请问编程之前要设置运动控制卡与上位机的 通讯口参数吗? 在哪里设置或利用什么软件工具设置?

网友A:
问刘版,这里他是GALIL的专门人士。

网友B:
如果刘版主不清楚,就没人清楚了,呵呵

网友C:
可以通讯,卡上可以通过跳线设置串口频率,其它都不需要设置。在PC上,随便您用什么软件设置通讯口参数。

网友D(2008-08-18):
刘版主您好,我在微敏买了DMC-2183,接安川SGMGH-30带抱闸 SGDM30的驱动,按21050说明接线,怎么调,都送不上使能,但用驱动的JOG方式很正常,请教您,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线是怎么接的?21050?没这个东西,是20105吗?还是20105D?2010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