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

楼主(2008-06-22):
那位高工能简单的说下什么是谐波吗?

网友A:
当电网中的电压或电流波形非理想的正弦波时,即说明其中含有频率高于50Hz的电压或电流成分,我们将频率高于50Hz的电流或电压成分称

之为谐波。

   当谐波频率为工频频率的整数倍时,我们将其称之为整数次谐波,这类谐波通常用次数来表示。例如:将频率为工频频率5倍(250Hz)的

谐波称之为5次谐波,将频率为工频频率7倍(350Hz)的谐波称之为7次谐波,依此类推。

   当谐波频率不是工频频率的整数倍时,我们将其称之为分数谐波。这类谐波通常直接使用谐波频率来表示。例如:频率为1627Hz的谐波。

   谐波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有两类:

   第一类是由于非线性负荷而产生谐波,例如可控硅(晶闸管)整流器、开关电源等,这一类负荷产生的谐波频率均为工频频率的整数倍。

例如三相六脉波整流器所产生的主要是5次和7次谐波,而三相12脉波整流器所产生的主要是11次和13次谐波。

   第二类是由于逆变负荷而产生谐波,例如中频炉、变频器,这一类负荷不仅产生整数次谐波,还产生频率为逆变频率2倍的分数谐波。例如

:使用三相六脉波整流器而工作频率为820Hz的中频炉则不仅产生5次和7次谐波,还产生频率为1640Hz的分数谐波。

   谐波在电网诞生的同时就是存在的,因为发电机和变压器都会产生少量的谐波。现在由于产生大量谐波的用电设备不断增加,并且电网中

大量使用的并联电容器对谐波非常敏感甚至会产生谐波放大,使得谐波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从而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当电网中的谐波电流较大,以至于电压波形也产生畸变时,我们将其称之为电网被污染。电网的污染程度用电压波形畸变率来表示,简称

THDu。按照国家标准GB/T14549—93《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的规定:10KV电网的THDu应小于4%,400V电网的THDu应小于5%。

   谐波与无功电流不同。无功电流只影响电网的电压,并增加供电系统的铜损,通常不会影响用户,也不会影响计量精度。而谐波的影响可

以用“无孔不入”来形容。在电网被污染的情况下,所有电网中的设备与负荷均会受到影响。谐波与无功还有一点不同:无功电流在没有补偿的

情况下会一直传送到发电机,而谐波电流通常全部被电网中的设备与负荷吸收掉。

   谐波造成的危害大致列举如下:

   1,由于谐波的频率较高,使导线的趋肤效应加重,因此铜损急剧增加。同时变压器铁心由于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磁通而导致铁损急剧增加。

   2,谐波会影响表计的计量精度。从原理上进行分析:谐波源将其吸收的一部分电网电能转变为谐波发送到电网中去,因此电能表会将谐波

能量当作发电来进行计算,从而导致计量误差。对于机械式电能表还会由于高频率谐波所产生的高频涡流阻力而变慢。在高次谐波严重的情况下

(例如中频炉)会严重影响电能表的计量精度,导致莫名其妙的丢电现象。

   3,精密电子设备(包括电子式电能表)会被严重干扰,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

   4,所有接于电网中的设备的损耗都会增加,温升增加。含有电容器的设备受影响最为严重,甚至可能导致设备损坏以及电容器爆炸等事故。
   5,电机类负荷由于谐波的逆序作用而导致输出扭矩下降。

   6,继电保护机构可能会由于谐波而产生误动或拒动故障。

   当电网的谐波污染程度小于国家标准的规定时,通常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随着污染程度的增加,谐波的影响就逐渐显现出来。在谐波严

重超标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谐波治理,往往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网友B:
电子没学过,受教了~

网友C:
谐波污染厉害呀

网友D:
我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 电抗器 直流电源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楼主:
谢谢指教!你的讲解简单易明。

网友E(2009-01-07):
能降低变压器容量的多少呀

网友F:
谐波污染太厉害了,加电抗器可以有效抑制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