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通讯突然中断.

楼主(2008-06-22):
我的PLC是AB的 ,软件是5000的,监控画面是IFIX,以前运行的很正常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通讯老是中断,大概一周左右时间就中断,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请问是怎么会事啊?

网友A:
你好,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联系了厂家让我们重新制作了上位机的系统,情况有所好转,不知道适应你们不!试试!

注意的是重做系统前对 软件的钥匙进行转移,以免丢失。

网友B:
IFIX是否是正版的?

你的网络架构是什么?

使用冗余别名主题了吗?

网友C(2008-07-25):
使用冗余别名主题了吗,这挺重要的

网友D(2009-06-16):
请问三楼的朋友,你所说的“冗余别名主题”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听明白,能说的详细一下吗 ?

网友D:
对:gehy811001 关于

你好,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联系了厂家让我们重新制作了上位机的系统,情况有所好转,不知道适应你们不!试试!

注意的是重做系统前对 软件的钥匙进行转移,以免丢失。

内容的回复:请问你所说的重做系统是电脑的C盘系统重新格式化安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