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漏油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8-06-22):
我们有台水泵漏油,每次加油一会就漏没了,就是从轴边漏出来的.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1、拆开水泵

2、检查轴承磨损情况

3、检查密封垫圈完好情况

建议:更换密封圈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B:
除了油封坏了,还遥相呼应能主轴也有磨损了.

网友C:
换换密封就会好的,要质量好的。

网友D:
更换密封圈,必要时重新加工水泵轴

网友E:
封油的部位除油封关键,还要处理好引出线的密封

网友F:
那就别加油了,省得漏

网友G:
应该是油封坏了!!换一个就搞定了

网友H:
油封坏了,然后检查下轴有没有磨损

网友I:
水泵轴承箱密封用的是油毡,更换油毡就好楼!

网友J:
估计轴承也坏了啊////////

网友K(2008-07-27):
检查水泵的轴,是否有磨损,再检查机械密封或油毡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