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和NO两重输出啥意思

楼主(2008-06-23):
      请问,欧姆龙的接近开关里的NC 和NO 两重输出什么意思?在接近金属的时候会有两种颜色的灯显示,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红色的。请前辈能告诉我,谢谢。

楼主:
   型号是E2E-X10MD1 直流两线的

网友A:
应该为:NO是常开点,NC是常闭点吧, 绿色为电源指示灯,红色为工作指示灯吧(即接近金属物体时)

楼主:
   常开常闭我知道,在说明书上不管是三线的还是两线的,输出线旁都标有NC和NO。在金属接近的时候有时候灯显示绿色有时候显示红色,不知为何?

网友B:
是不是指有两种类型的啊?如果是二条线不可能是常开和常闭都有的嘛。

网友C:
是不是里面有两个接近开关啊??

网友D:
下面是个RIKO的PNP、NPN、常开、常闭四种组合输出的接线示意图:

网友E:
应该是四线制的才对。

网友F:
两条线怎么可能既有常开又有长闭?

网友G:
检测距离:10mm+/-10%

设定距离:0-8mm

动作显示:红色

设定显示:绿色

网友G:
请在绿色显示灯应灯亮的范围内使用。(除D2)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了。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了。学习了。

网友I:
  工作指示,应该是红色。

网友J:
NO是常开点,NC是常闭点。无论哪种灯亮,接近开关都动作输出。

网友K:
绿灯亮是在比较可靠的检测范围,红灯不稳定!一般要求把传感器调整到亮绿灯!